求助c3c4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2-01-27):
如题,这两个运放上的c3c4有什么作用

楼主:
为啥没人回复?

网友A:
XC(3 or 4)=1/(2PiFC) ,  It is a hi frequency noise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3 or 4)=1/(2PiFC) ,  It is a hi frequency noise filter.

thank you nice

网友B(2024-05-30):
电源PID控制中积分电路

网友C(2025-08-30):
负载特性的调节。换句话说:也就是调节了负载动态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