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12V升压100VIC,电流0.02A就可以。电流很小,主要是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28):
求这之前,一般应问一下自己:这个功能常用么 ?
不常用的一般不会单出 IC 需自己拼电路,如果你是商人也会这么做。

网友B:
需不需要隔离?不需要隔离就简单一些

网友C:
12V的话34063可以试试

网友D:
倍压电路,自耦升压电路,逆变电路。第一种只能用于小电流,第二/三种要用到变压器,电路可大可小

网友E:
在附件中有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求这之前,一般应问一下自己:这个功能常用么 ?
不常用的一般不会单出 IC 需自己拼电路,如果你是商人也 ...

有IC了,别人已做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隔离?不需要隔离就简单一些

不用隔离,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2V的话34063可以试试

100V,还要高一点才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倍压电路,自耦升压电路,逆变电路。第一种只能用于小电流,第二/三种要用到变压器,电路可大可小

倍压可以的。

网友F:
谢谢,可以参考。

网友G:
用一个贴片的NE555组成的振荡更灵活。

网友H:
3v输入电压有点低,应该有相应的集成电路,然后做个隔离升压变压器,靠匝比升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