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电压恒压输出电流稳定吗?恒流输出电压稳定吗?

楼主(2022-01-27):
问大家一个问题,电压恒压输出电流稳定吗?恒流输出电压稳定吗?模电有些忘了,我的理解是都稳定的,看大家有没有 异议。

网友A:
如果负载稳定的,那么就是稳定

网友B:
负载恒定消耗,就会稳定。反过来,如果负载恒定耗电,就不需要特地恒压恒流,只要参数范围内就好。

网友C:
恒压就是电压稳定电流不定,恒流就是电流稳定电压不定,这样2个基本定义。

网友C:
稳压管就是个恒压的例子,但是稳压管还是有些许曲线度的电压微小变动,431就是个典型稳压例子电流范围内变动基本恒压。
431为何能恒压在一个值?这个内部电路图中的三极管连接反馈方式和电阻参数决定的。

网友C:
假设431电路的电压变动流经431电流也会相应变动使得与431串联的电阻压降出现变动从而保持431端保持电压稳定,是调节流经431电流实现的,当然也是配合电阻分压实现的。

网友D:
恒压的原理就是调整电流,来确保电压恒定。恒流原理就是不断改变电压,达到电流恒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电压恒压输出电流稳定吗?恒流输出电压稳定吗?
顾名思义,恒压输出就是无论负载如何电压输出都恒定;恒流也是类似的意思。
当然,如果负载稳定,输出都是稳定的,就象是忘记有恒压或恒流这件事一样。

网友F:
稳不稳定取决于供电能力及负载消耗大小,如果负载消耗在供电能力内就稳定!

网友C:
由431内部电路图可看到多级三极管直流级联所以放大倍数很大,因此具有极高灵敏度,可以看作是经典恒压在参数范围内。

网友G:
不稳定,要根据外部负载来说话,如果电压电流都稳定,岂不是功率也不变了。

网友H:
取决于后续负载

网友I:
理论中的恒压源就是不管输出多大电流, 输出电压都是恒定不变的. 恒流源不管接多大的负载, 负载电流就是恒定的, 输出电压根据负载大小变化.

实际电路中, 12v蓄电池就是恒压源+电池内阻. LED灯驱动电源就是是恒流的, 不管LED是多少个,输出电流就是20ma,保证LED的稳定工作不坏灯,亮度稳定.

网友J:
根据负载决定,负载一直在变,恒流,那它的电压就一直变;如果恒压,电流就在变。说白了就是负载功率和电源功率的匹配问题。。电源功率一定,负载功率也一定,根据计算公式,电流恒定,那电压也定。

网友K:
要看负载吧,负载不稳定,那输出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L:
纯电阻电路啥都稳定,主要还是看负载的。设备待机和设备全负荷工作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M:
电压恒压输出电流稳定吗?主要看负载是否恒定,如果负载恒定那么电流恒定;恒流输出电压稳定吗?也是看负载。

网友N:
功率由负载决定。恒压的时候,电流由负载决定。恒流的时候,电压由负载决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假设431电路的电压变动流经431电流也会相应变动使得与431串联的电阻压降出现变动从而保持431端保持电压稳定 ...

我是小白,我有疑问,输入电压变动,就是前一级电压变动,电流就变动,是不是电压与电流成正比关系吗,还有电压经过431的分压电阻与基准2.5V电压对比,分压不超过基准电压就是稳压输出对吧,如果电阻分压超过基准电压就把多余的电压流入地泄掉多余电压对吧?
还有既然431输入稳压了,后面的负载大小变化,不会影响431吧,不太理解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