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02存储器iic的应答信号

楼主(2022-01-27):
最近在学习24c02,单片机读完24c02一个字节后,不发送一个非应答信号好像也可以,读出的结果也没问题,这是不是说这个非应答信号没什么作用

网友A:
读出后,如果要继续读下一个,是需要发应答信号的。
如果,读出后,发出非应答信号后,发出结束信号,可以在 1us 后 立刻发出开始信号,进行下一个指令。
如果没有非应答信号或应答(即缺少一个时钟周期),直接发出结束信号,AT24C02 有一定的可能会收不到结束信号,那么可能需要30us 左右的时间让AT24C02自己超时后复位才可以接受到你新发出的起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