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里怎么没见X呢?运行时要输入X,X不是条件吗?有点糊涂了

楼主(2022-01-27):
在上位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x,单片机收到字符后返回给上位机“I get  ”,串口波特率为960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 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
代码里的a就是题目里面的x啊!

a=SBUF; 这句就是题目里面的“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x,单片机收到字符”。
SBUF=a; 这句前面发送“I get ”之后把x返回给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的a就是题目里面的x啊!

a=SBUF; 这句就是题目里面的“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x,单片机收到字符”。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