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Modbus RTU应用示例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学习Modbus RTU协议在单片机上的应用,单片机用的是STC8A8K64S4A12和STC12C5A60S2单片机,在网上找了好多大神的程序,逐个更改下对应引脚配置,下进单片机,但没有一个可以正常通信成功的示例程序,
希望有此示例资源的大神,能不吝赐教一个示例来学习。
感谢感谢!!

网友A(2022-01-28):
先自己实现一个串口驱动,如:配置串口后,打印一句hello world ,串口通了,剩下的也不难了,剩下的就是把别人代码中的硬件部分改为自己的(前提确保别人的代码正确的),modbus 很简单的,不过代码没有了,好多年前搞的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交流下

网友B:
感谢大神指点!!我就是不太懂这单片机,我懂plc工控,plc都是把通信做成模块来的,使用人员只需要拿来这个模块,改几下配置用就行了,单片机这玩意发展太慢,连个通信模块都没有形成,通信还得自己写,开发起来,周期很长,还不能保证好使与否,

网友C(2022-06-10):
工控模块可都是烧钱的一大堆进口模块啊,用起来的时候很快乐,真正的底层代码就接触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