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ADC检测,有可能把MCU击穿,有没有办法改善?

楼主:
高压ADC检测----如果R46断路或者没焊接,那么VH_ADC的电压是24V,很有可能吧MCU立马击穿,有没有办法改善?加一个限流电阻?这个只解决了电流的问题啊

网友A(2022-01-27):
VH-ADC对地接一个3.3V的稳压管。

网友B:
r49并联100个

网友C:
1)   图上没有找到 R46 只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2) 如果ADC_IO 设置为高阻输入,只要串连了100K以上电阻 就算连接在48V上,也不可能烧单片机的。

P.S. 不信的人可以不信,你爱自己做实验自己做,不爱做实验也别换个马甲来问我试过没有,我已经回答的烦了,我单片机比较器测电压都是靠的分压电阻通断方式测量的,测量的都是48V,60V,72V 的。 要是不明白烧毁任何元件依靠的都是电流,就应该先学好电理在喷。

网友D:
不会烧坏整个单片机,只能说会烧坏所接的IO端口。这种情况虚焊很不应该的啊。可以在DAC端口里并联一个4-5V的稳压管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H-ADC对地接一个3.3V的稳压管。

那不就是钳位在3.3了吗  ADC采集到的岂不是一直是3.3V

网友E:
这样意思是VH_ADC只会比VCC高0.7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坏整个单片机,只能说会烧坏所接的IO端口。这种情况虚焊很不应该的啊。可以在DAC端口里并联一个4-5V ...

增加稳压管  会不会导致采样的ADC一直都是稳压值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图上没有找到 R46 只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2) 如果ADC_IO 设置为高阻输入,只要串连了100K以上电 ...

说错了   R46就是图中的R49

网友F:
你的這個電路有問題 採樣信號不能直接進入MCU   建議你增加一個電壓跟隨器 電路  基本解決

网友G:
采样精度高就用11楼的跟随器方案;
采样精度低就用串100K电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