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流明LED的PCB板的制作问题请教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个仿流明LED的铝基板,第一次设计这种板子不了解情况,请问仿流明LED灯珠中间的散热焊盘我需要在PCB设计板上覆铜吗,还是直接如下图设计就行呢?请教做过贴片LED灯珠铝基板的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2-01-27):
电源输入尽量放在灯板边沿,否则电源线容易把光线挡了。如果在灯板中间开孔,不会存在这问题。

网友B:
走线太细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入尽量放在灯板边沿,否则电源线容易把光线挡了。如果在灯板中间开孔,不会存在这问题。

这是初稿,后期会开孔从背面走线,多谢您的提醒。

网友C:
总共3W,25mil走线,320mA左右的电流应该够用,这个走线问题可以后期加粗。

网友C:
有没有做过铝基板的大虾,根据俺提的问题给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D:
用铝基板中心要留孔引线,灯布局要合理否则发光会不均匀,大功率的灯板乱电源分开

网友E(2023-02-14):
贴片时,灯珠底部涂散热膏就好了

网友F:
能发下文件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