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式测电笔

楼主(2022-01-27):
请问这种数显式测电笔电路图是机密吗?在哪可以找到这个电路图?

网友A:
买支拆解不就成了么,这货又不贵

网友B:
因为太简单,成本低,没人去维修,也就没人去研究图纸的问题了。

网友C:
我拆过一支,超级简单,一个电阻、一片线路板、一片液晶屏,没有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