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C89C52RC的串口高速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2-01-28):
在测试上位机接收STC89C52RC单片机高速发送字节数据准确率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描述如下:
1、结尾没有延时(0xff自减到0),结束字节不是'\n',上位机显示的是乱码,16位显示有规律,波特率降到1200也不行。
2、结尾有延时(短了不行,0xff自减到0可以),结尾发送的不管是不是'\n',上位机都能正常显示字符。
3、结尾发送的是'\n',有没有延时,上位机都可以正常显示字符。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aduc7061板子上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aduc7061需要0x5ff自减到0的延时。
#include<reg52.h>
void us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REN=1;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z;
        usart_init();
        while(1)
        {
                //z=0xff;//延时初值
                ES=0;
                TI=0;
                SBUF='a';
                while(!TI);
                TI=0;
                SBUF='b';
                while(!TI);
                        TI=0;
                SBUF='c';
                while(!TI);
                        TI=0;
                SBUF='d';
                while(!TI);
                        TI=0;
                SBUF='e';
                while(!TI);
                        TI=0;
                SBUF='g';
                while(!TI);
                        TI=0;
                SBUF='h';
                while(!TI);
                TI=0;
        //        SBUF='\n'; //加结束符,正常显示
        //        while(!TI);
        //        TI=0;
                ES=1;
//        while(z--);//加延时,显示正常。
        }
}

网友A:
代码1没问题啊~

楼主:
哦,谢谢。我又试了一下,在其中一块单片机上有问题,这块单片机烧完程序后提示芯片可能是翻新的。在另外89C52RC、89C52上测试是好的。

网友B:
STC89C52RC, 用40MHz 晶振,单片机设置为6T模式,串口设置 SCON = 0x90; (模式2)  加上 PCON里面设置串口速率倍频,最终串口速率达到 2.5MHz  连续发送信息到电脑,无任何乱码。(用的还是杜邦线)

所以,你这问题,最大的可能,要么波特率计算错误,要么电脑端串口助手有问题,要么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