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在实际的产品中能用吗?

楼主(2022-01-28):
老感觉这东西太便宜了,不好用。 我想用于测液体的温度,范围在 0到90度,精度在0.1度。

网友A:
DS18B20的精度是0.5度

网友B:
精度可能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18B20的精度是0.5度

买的假来路有问题吧,正版的资料没问题的

网友D:
精度0.1还是乖乖用PT100之类的吧,要省事有PT100变送器,可以得到4~20MA的电流信号,精密电阻分压就可以了。要省钱就拿运算放大器自己做电路也可以。DS18B20的技术手册上讲它的精度是0.5度。能真正达到0.1度的精度很不容易的,你的分辨率应该在0.02度才可以,你要考虑基准电压的准确性,运放的失真等等的问题。

网友E:
怎么便宜怎么来,大多数就是一个热敏电阻的事。

网友F:
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 DS18B20 价格贵不说,读起来还贼费时间,精度还不高,几分钱一个的NTC不香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 DS18B20 价格贵不说,读起来还贼费时间,精度还不高,几分钱一个的NTC不香 ...

如果精度不高ntc是各最好的选择,随便精度控制在一度内,但是温度太高就不如热电偶了,就是热电偶的那个芯片比较贵。要精度还是PT100好。ds18B20确实价格不便宜而且占用io口也比较多,我也不明白它的生存空间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便宜怎么来,大多数就是一个热敏电阻的事。

确实,热敏电阻细分阻值表后精度也能达到0.5度,分辨率达到0.1度。DS18B20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G:
18B20还是有优势,比如要测100个点,用传统方式要用100个IO,18B20就用一个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8B20还是有优势,比如要测100个点,用传统方式要用100个IO,18B20就用一个就够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8B20还是有优势,比如要测100个点,用传统方式要用100个IO,18B20就用一个就够了

不是抬杠哦,我们分析一下优缺点。
100个点,ds18b20更没优势。
先不说要多少时间18b20才能测完100个点。
光说成本,100个18b20要多少RMB?
这要买单片机能买多少个?我以为点越多,18b20更没优势吧?

网友H:
精度不好,但可以用于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I:
ds18b20的优点:纯数字电路,基本只要接线正确就能得到精度不错的信息。

网友I:
成本那是老板需要考虑的事情,成本贵一点卖贵一点就是了,为了几块钱成本把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不值得。温控0.1摄氏度,哪里会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以前我会为了降成本用电阻测温度,现在100℃以下的电路我都用ds18b20,维修调试运输的成本远大于材料成本。一般小的公司喜欢在原材料上节约成本,但往往适得其反。

网友J:
这主要看应用环境 单18b20而言 精度还可以 人家本来也不设计成为科学实验用的 比如粮仓或者汽车的车外温度传感领域足够了

温度这东西本来就很没谱 即便是专用的高精度温度仪器也是有很严格的环境和介质要求 因为本来就没有温度这个东西 一切温度的变化实际上都是分子运动速度快慢 人为规定某一种运动范围对应多少度才有的温度 所以温度值有下限没上限 所谓的精度 仅是相对而言 可以理解成差不多就完了 别太较真

以18B20为代表的这类温度传感器其最大优点是系统资源占用少 前面楼的大侠们用NTC 用PT100 用热电偶 这些传感器都需要ADC转换 差分计算 查表 等等 而且每个元件都有误差 而通讯类的这种问题就比较少 精度方面是厂家标定 总比自己弄个温度计准吧 而结果都是通讯 给出来的就是结果 片子上只要接收数据就行了 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K:
存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ds18B20是直读型传感器,读到的数据就是目标数据,无需再经ADC。
是单总线,几乎是所有MCU都能驱动的了。
是数字传感器,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在抗扰方面,明显优于简易的热敏模拟器件。
还有唯一的ID码,在设备识别方面也有一席之地。

非要说缺点,也不是没有:价格小贵、精度不高、检测范围也小,很多场景用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不高ntc是各最好的选择,随便精度控制在一度内,但是温度太高就不如热电偶了,就是热电偶的那个 ...

单总线,只需一个IO也叫多?

网友L:
ds18B20的优点其实是单总线的优点

网友M:
前面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仪器仪表到测量点之间的电线。一根三芯电缆放出去可以挂接多个18B20,PT100、热电偶、其它测温元件绝无这个优点,电缆的价格远远超过测温元件、MCU的,只要在现场工作过就能体会到省钱、省工的好处。只在工作台桌面上调试验证程序电路,另当别论。

网友N:
ds18B20优点单总线,占用IO口少,可以多个并联。缺点价格有些贵,读取速度慢

网友O:
不会呀,很好用,精度也可设成不同等级的,看数据表格。这芯片进口的有点小贵。

网友B:
大家讨论很热烈,但忽视了一点:楼主要求是0.1℃的精度,18B20的标称精度是0.5℃,显然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尽管18B20有许多优点,但显然精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是不可选的!

网友P:
难怪同事研制的设备使用18b20测试数据偏差很大,高精度还是用铂电阻PT100,低噪声AD采集,长距离用四线制。

网友Q:
实际产品温度控制貌似很少用这种数字式的,而是用电阻式的

网友R:
需要根据实际精度和成本做考量;使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S:
不重要的监控用DS18B20没啥问题,我用这个来看个管道温度,精度不太重要。控制温度一般都是PT100热电偶之类的。

网友T:
0.1℃的精度用18B20是肯定不行的
用NTC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很难的,更多的时候,NTC只能根据单片机的ADC给你一个更高的分辨率而已,并不能给你一个更高的精度
以某个NTC型号(MF58-103F 3950)为例:
在25℃时对应的电阻是:9.900K-10.100K,电阻偏差为1%,对应温度偏差为0.25℃,再加上分压电阻的误差,这个误差值只会更大,你总不能买一个30多块钱的电阻来配一个几分钱的NT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