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PCB和原理图,如果正确焊接,能跑起来吗?

楼主(2022-01-28):
我之前已经打了三四次PCB样板了,但是把原件焊接起来之后都不能跑程序,而且程序也不能烧录进单片机里边。所以这次我想让大家先帮我看一下我的原理图和PCB有没有问题再制版,帮助我排除电路设计的问题。

原理图如下,电路由UART调试端口的VCC和GND开始供电,途径单片机、超声波传感器、OLED显示屏、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其他电子元件。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16RD+,希望大家能帮我看一下我的最小系统的电阻、电容的值是否足以让单片机跑起来;还有EA/VPP端口一定要接VCC吗?晶振和30pF的电容不区分正负是吗?哎,我的问题好多......

PCB很乱,但确定它能正常工作后我一定会好好走线的!我不知道各个元件的VCC和GND连接顺序不同会不会出问题。我有一次是将烧录器的正负端接在超声波传感器的正负端,RXD和TXD正确连接在单片机上,但是无法烧录,后来我将烧录器的VCC和GND直连单片机的VCC和GND就能烧录程序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相同的呀,这种情况令我费解,太玄学了(可能无知就会觉得很玄学吧)。我这次的PCB的布线出现了锐角,不知道会不会对系统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希望大家能指点我一下,帮助我排除电路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实物,我代码都没办法继续写下去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图

PCB图

网友A:
你原理图31脚接到电源上了,但PCB却没有接

网友B:
51单片机EA/VPP端口一定要接VCC,不然程序从外部存储器运行。晶振和30pF的电容不区分正负是。

网友C: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通讯口上一般要加个弱上拉电阻 不过你这板子这么空旷 飞线跳一下补上也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31脚接到电源上了,但PCB却没有接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原理图到网络表到PCB 自动布线 EDA技术,开短路或BOM表对不上,都能发现。

网友E:
VCC 需要 10uf  电解电容 以及 104 瓷片电容。

当然,这还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你VCC要有断电开关,不然你烧录是很难成功的。

在然后,烧录能否成功还要看 P3.0  P3.1 连接这里是否有电阻和二极管, 你的烧录电路没看到不好评价。

网友F:
电路板这么空,还不如用洞洞板搭好线路验证了程序和调试好电路,再打PCB板.

网友G:
31脚接5V上访问内部存储器,如果程序没问题差不多能跑起来

网友H:
你这图基本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打了三四次样还搞不定,不如买个最小系统板。如果没有USB下载器就干脆把CH340做在一起用起来也方便。给你一个图。

网友I:
楼主千万不要去打样了,你这么简单的电路,用洞洞板做试验绰绰有余,发现问题也好改,太复杂的电路不建议用洞洞板,洞洞板对电路设计和电路绘图没有提高,你这个电路非常简单,可以用洞洞板,然而如此简单的电路你打了三四次样都没有搞定,不要浪费别人的资源了,以前花钱打样我还时不时去打样,免费了反而尽量少去打样,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别人免费打样是看中你以后的批量,我不太可能有批量,所以我自自觉觉的尽量不打样。

最近研究STC单片机,我就用热转印做试验板,这个试验板可以验证两片STC单片机的串口通信以及我需要的所有功能,做完试验就没有用了,免费打样3-5片,明摆着就是浪费,我只有把握性很大的情况下才去打样,我攒够多个电路,最多的时候十几个品种的试验板花个一两天的时间用热转印做完,也没有了每个月一个厂家才能做两款的免费限制,如果楼主也愿意自己做试验板验证自己的电路,无论是电路设计和电路绘图进步都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