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枚举、共用体,你们有用过吗?

楼主(2022-01-28):
这几天看书,之前的结构体、枚举、共用体概念,你们用过吗?

网友A:
只用过结构体
对于多个类型数据处理,很是方便
比如,要把数组a里头的数据复制到数组b
如果是数组的话,就要一个一个的复制
如果是用结构体的话,直接就是b=a;
至于效率,在程序没有慢下来之前.不考虑
实际的汇编代码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共用体比较少,结构体和枚举还是非常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明 ...

不知在哪个公司高就?

网友D:
需要学 这些东西在单片机库开发里太常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程序很简单,最近经常编的一个程序,两路18B20两个字节,一路HX711三个字节,十二个数码管十二个字节, ...

效率和是否使用结构体无关

网友F:
我的程序很简单,最近经常编的一个程序,两路18B20两个字节,一路HX711三个字节,十二个数码管十二个字节,这样算下来,我的程序最多的一组数据也才12个字节,一个数组就搞定了,所以我的认为是,只要程序里的数据,最多的一组不超过20个字节,根本没有必要生搬硬套的使用指针、结构、枚举、共用体之类的东西,我编程注重的是CPU应用率,不是这些复杂概念,如果我编的程序很复杂,有几十上百字节的数据需要处理,肯定要学这些东西,学起来肯定快,现在不是不想学,是学了没有多少用处。

网友G:
这些东西在单片机库开发里太常见了

网友H:
这个确实很好用。提高代码可读性,增加便利,也不会造成性能下降和代码臃肿。

网友I:
stm32学了就知道了,这些都是那些常用的

网友J:
结构体可读性强,易于移植;共用体提高空间利用,枚举可读性强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明 ...

这些都属于C语言的 基本语句,很多算法都需要,熟练使用可以节省内存空间、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L:
全都用过。

网友M:
共用体可很便利地实现浮点与整形的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就用过结构体,确实方便!

这些框架代码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看起来舒服一点,”,也不会大幅降低性能 ...

大侠,能抖点料,让我们膜拜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明 ...

就用过结构体,确实方便!

这些框架代码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看起来舒服一点,”,也不会大幅降低性能,虽然你用基础代码也能实现,但是换来的是大串的代码。。所谓的这体那体,这是C的特色,比如汇编就没有这些,所以一定程度上“易移植性”就出现了差距。。
既然选择了C,就要学会包容它的一切,慢慢学会运用它的特色亮点。
当某日你成了,你会发现一切都值了!

网友C:
这三个 从来都不用, 单片机就那么点能耐, 这些框架都是代码看起来舒服一点, 实际上牺牲的是性能。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需求,怎么就有人要用那么高级的单片机, 自从接触了这些 “体” 了解了他们编译后产生的真正的程序代码之后,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不差钱的人玩得代码。
我们这种穷人,还是老老实实用基础代码完了。

网友P:
结构体、枚举经常用,共用体倒是用的不多

网友Q:
你才知道啊

网友R:
当然!都是必须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