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线居然是用铁线传输

楼主(2022-01-28):
广电供给酒店机顶盒用的高清线,用磁铁能牢牢的吸住,应该是为了降低成本而选用铁线,拿了一条做了“解剖”

网友A:
典型的铜包铁,这采购吃了多少回扣买这样的HDMI线啊。

网友B:
铜包铁有些过分了,怎么也得铜包铝嘛

网友C(2022-03-14):
1.5包邮评价返2元的那种吧

网友D:
这也许就是非标吗再就是便宜

网友E:
这过分咯~原理HIDM线猫腻这么大

网友F(2022-10-07):
真坑啊   也拿磁铁试试自己的线

网友G:
跟网上上买的鳄鱼夹连接线一样,线的这头跟线的那头量的电压绝对不一样,没法用

网友H(2022-12-06):
外表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又粗又结实,竟然是铁线,真想骂TM的。

网友I:
还能这样。。。。

网友J:
这个???这个里面线还是挺多的,不会都是铁线吧,厂家捡1-2根不重要的用了铁丝,以前单位的网线也是有1-2根是铁丝

网友K(2023-03-03):
这个不是什么铜包铁,就是铁线镀铜而已

网友L:
够用就可以,本来就是数字信号,拉低或者高电平,根本不在乎那点电阻,把铜用在

更需要的地方才更合理,只有不懂数字电路的人才会谈论线材音质火电水电玄学觉得吃亏

网友M(2023-05-29):
只要参数达标,何必究其材料,难道北方的火电比南方的火电的确燥些 ?
有钱你只玩金包银的线哈,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够用就可以,本来就是数字信号,拉低或者高电平,根本不在乎那点电阻,把铜用在

更需要的地方才更合理, ...

HDMI属于高速信号,可能需要阻抗匹配,否则信号出错都找不到北。

网友O(2023-10-27):
引用 网友C:
1.5包邮评价返2元的那种吧

我还真买过一根这样的Micro USB

网友P:
还是现在的技术高啊,

网友Q(2023-12-12):
这个做工很不错了,编织网应该是铁的吧,但编织网很密,电磁屏蔽很好,这种线频率很高,高频信号都是验证导体表面走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够用就可以,本来就是数字信号,拉低或者高电平,根本不在乎那点电阻,把铜用在

更需要的地方才更合理, ...

不是这样,千兆网线你使用铁丝非常影响速度,虽然文件并不出错,有时甚至会降至百兆,这还是跟火电、水电,三峡几号水闸电不一样。

网友S(2024-03-13):
引用 网友B:
铜包铁有些过分了,怎么也得铜包铝嘛

包铝的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