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esp32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esp32配合TB6600步进电机驱动来驱动42步进电机时产生了一些问题导致电机在上电状态无扭矩,但已知电机本身没有问题,用arduino UNO开发板配合arduino IDE写了一样的程序测试发现电机运行正常,驱动器本身采用共阳极解法与esp32相接。ENA-DIR-分别接在esp32GPIO32,33上,PUL-接在GPIO25上。PUL+ENA+; DIR+用导线并在一起接到esp325v 输出上。在烧入程序后电机无扭矩,但当我松动esp32 microusb来断电的时候,有一瞬间电机突然上电并保持转动。经测量发现,结果正常的arduino5v输出实际输出为5.1v,而esp325v只有4.5v的电压,初步怀疑是esp32的输出电压不够导致无法让驱动器驱动电机,下面是esp32vscode写的代码和arduino的代码:
我认为是esp32的5v输出口电压不够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提高这个电压或者是外接一个电源,如果您有任何建议请一定详细说明!感激不尽!

网友A(2022-01-28):
驱动器内部不是有光藕吗?电压差一点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B:
1.这玩意3.3v就能用,你可以测电流应该8-15ma就行啦,大了还要限流。
2.建议悬空ENA+-试试,它上电后行为不可控。

网友C(2023-05-29):
esp32某些引脚刚上电时不可控,或会输出些脉冲,所以某些引脚是不可用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的.

网友D(2024-01-14):
引用 网友C:
esp32某些引脚刚上电时不可控,或会输出些脉冲,所以某些引脚是不可用来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的.

不可控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2025-01-21):
硬件问题,上图

网友F:
一般数字电路对电平的容忍度很高,你的猜测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