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压模块,可以用电压或者电流量来代替这个电阻器吗?

楼主:
各位大佬,请问这种DC-DC调压模块,滑动电阻器是负责调压的,那我可不可用电压或者电流量来代替这个电阻器呢?

网友A(2022-01-29):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给个电压,是不可以的。这电压必须与输出电压关联,要成正比例关系。这种稳压电源的参考电压集成在内部的,如果是在外部,你可以单独的改变参考电压,也可以达到调压目的。

网友B:
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图片像 LM2577-ADJ,其内部参考电压是1.23v ,fb端接的电阻是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后与参考电压比较,大于参考电压则调高PWN占空比,反之则降低,因此在该端子上直接输入1.23v左右的电压,只要做好与输出电压的反馈跟踪,同步调整该电压完全可以实现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高低

网友C:
可以用i2c, SPI接口的数字可调电位器取代滑动电位器来实现单片机控制调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完全可以,看图片像 LM2577-ADJ,其内部参考电压是1.23v ,fb端接的电阻是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后与 ...

你的办法挺好,但是反馈就别做了,因为buck芯片内部也有反馈,两个反馈环路会打架。做开环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