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修改oled改lcd的代码

楼主:
我想换在我的t12上 现在是0.96oled 我有个u盾的lcd 想换在上面 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有老哥指导下吗 12864屏幕

没有测试

没有测试

网友A(2022-01-28):
听说还得要主控但是我这啥也没有

网友B:
先找出 oled 的代码部分,然后改成 lcd 的代码,没了

LCD的代码,可查器件手册。对于这种成品上的东东,也可以用逻辑测试仪、示波器等工具抓。

除非有你一样的硬件环境,否则除了建设性建议,能给的都是算命式的建议

网友C:
要驱动代码.

网友D:
oled和lcd管脚也不一样吧,先看原理图管脚够不够能不能引出来,弄好布线了再写lcd驱动代码,调试

网友E:
Please check interface IIC or SPI,SCL and SDA looks like IIC interface . The SPI should has MOSI ,MISO ,CLK and CS signal.

网友F:
先要看下OLED和LCD的接口电压(5v还是2.8V)和类型是不是一致。I2c和SPI接口转换为8bitMCU接口,原本的IO就不够用了。 再来改屏的初始化代码,还有刷屏的指令。 软硬件改造完了,才可以替换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