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直流升压,12V升24V,电流1A。

楼主:
两种方案,1倍压电路,2,BOOST电感升压。
不知道哪个好,元器件的选型,如何实现。

网友A(2022-01-29):
电容倍压电路适合小电流输出, 优点是线路相对简单只需要电容可以.  电感升压电路可以输出的电流大1A以上都可以, 但通常需要外接电感,电流反馈电阻, 甚至还需要mos管三极管做驱动, 线路相对复杂.

网友B:
两种方案,1倍压电路,2,BOOST电感升压。好像与单片机都没毛关系
1A属于大电流,直接用2号方案。

网友C:
升压电路和单片机没啥关系,有专门的升压电路芯片,比如8628等,外围器件少,结构简单,电流大,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用单片机实现直流升压还是有办法的,首先用单片机产生正弦波或方波,用这个正弦波或方波去控制一个放大器。如果功率很大就用推挽放大器,如果功率不大,就用单边放大器。输出将是交流或是脉动直流,那么,再进行整流滤波处理,即可。这也是用单片机做变频器的原理。

网友E:
可以使用带或不带电感器的 DC 到 DC 升压电路。

网友F:
可以的,按这种方式:

我这个电路已做成产品,可升压到100+V,用在训狗器上的,用来电人也是 嗷嗷~~
要定压定流就要加入AD反馈,输出用PWM波来调整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按这种方式:

我这个电路已做成产品,可升压到100+V,用在训狗器上的,用来电人也是 嗷嗷~~[em0 ...

这个图改12V进24V出理想最大值0.25A没可能出1A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改12V进24V出理想最大值0.25A没可能出1A电流

变压器的参数指标你要改啊。。我这个是高压小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带或不带电感器的 DC 到 DC 升压电路。

贴一个不带电感/变压器,能从12V升到24V  1A的电路出来,很好奇,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