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电热壶中的这个东东,应该是PTC热敏电阻吧

楼主(2022-01-29):
手头有一个半球牌的所谓恒温电热壶,据说水开了以后,水壶会自动恒温在60度。
这是简易的机械式恒温系统。拆开之后发现关键零件不是断开式的恒温开关,而是这个东东,万用表一测,无论什么情况下均有一定的阻值,常态(当前温度20度左右)的电阻值是900多欧,这应该是PTC电阻吧?但类似这体型的东东,在TB好像暂时还没有找到。

网友A:
这就是PTC加热板,自动恒温。可以在某一个宝上找到大小合适,恒温符合要求 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温控开关,60度 常闭的 ,某一个宝上搜一下很便宜的

网友C:
对探头加热或冷却,阻值发生变化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D:
白炽灯,上电和不上电时的电阻你也可以测试一下,五金店可购买,注意用电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PTC加热板,自动恒温。可以在某一个宝上找到大小合适,恒温符合要求 的。

找到了,但是220V的,貌似最低只有60度的。天冷60度还可以,如果是夏天,60度会感觉热了点。

网友E:
这玩意寿命可短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温控开关,60度 常闭的 ,某一个宝上搜一下很便宜的

双金属片?

楼主:
不是,是PTC发热板。

网友G:
那是一种恒温器吗?

网友H:
非常明显的恒温温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