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恒温电热壶

楼主(2022-01-29):
后盖有三颗内三角螺丝,摘掉后情况如下(结构与一般的电热壶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个恒温控制零件而已):
发热盘1500W,功率够大的:

恒温关键件,是PTC电阻吗?

恒温控制关键件的铝壳,上面有字:

网友A:
顶楼主一下,
至于这东西,大概是ptc?或者是热水器伴热带那一类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一下,
至于这东西,大概是ptc?或者是热水器伴热带那一类的材质?

确认是PTC发热板

网友B(2022-03-19):
不知道这个奇怪的设计是哪款。25WPTC充其量只能用于保温。正常的设计,干烧切断在盒底,水开切断在开关处,都是双金属片成本极低。失效多半是底座接触点氧化。全球许多厂家的产品-任何消费电子,都有个瓶颈元件,好让产品在3-5年后坏掉,我加跨两线,可以用个20年。当然偷工减料第一的是,例如60元的扫地机,1元的省电灯泡,创造垃圾。

网友C(2023-02-17):
这个PTC通电就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TC通电就加热?

不是吧,这个是充当一个温变电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