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养生壶看看

楼主:
铭牌标签:

养生壶面板:

内部电路板:

单片机型号为XS-CM80A4C B617U0036G1,这是哪家的产品?

可控硅使用BT816-800:

网友A(2022-02-06):
请问建个触摸弹簧是个什么逻辑?哪位知道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和感应安全帽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建个触摸弹簧是个什么逻辑?哪位知道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缩短触摸引脚与手指的距离,如果不加的话,触摸引脚是无法感应到手触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