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手表改造超长待机GPS定位器

楼主:
      老爸中风后遗症,行动没有受限制,但明显心智有点影响,不爱说话,喜欢出去遛弯。从老家搬到我工作的地方后,有几次去遛弯找不到回来的路,老爸平时随身会带着定位手表,不过一次手表没电,一次忘带手表,报警查监控,找了许久才找到。
     平时老爸带的是糖猫的儿童定位手表,待机时间差不多4-5天,老妈担心没电隔3天就充一次电。网上看了好多老人的定位器,发现都是跟儿童手表大小差不多,待机时间最长估计也就1周时间,再加上小厂生产的定位器定位精度、后台软件做的都不好,跟大牌的儿童手表相差甚远。小天才、糖猫的儿童手表我都用过,后台软件功能多,定位精度也高,尤其是糖猫的历史轨迹能保存1个月的。一开始打算自己用单片机+GPS模块搭建一个,可是自己安卓编程不太会,临时学也来不及。最后定下最简单的方案:成品糖猫T2手表加个充电宝的外壳,配10000mmA聚合物锂电,糖猫T2原配440mmA电池可以待机5天左右,改造后待机估计能到3个月左右,另外不用考虑手机端软件。
先看原材料:

网友A(2022-01-29):
糖猫T2的定位手表,糖猫早期的产品,没有显示屏,只有个矩阵式LED显示灯做显示用,功能简单,价格低,待机时间长,符合我的要求。闲鱼上收了一个40元,大家如果收时一定要注意,卖家一定要把原来的绑定解除掉,另外要能提供绑定二维码。这是糖猫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A:
网上选择了很久,最后选定这款充电宝外壳,尺寸140cm*7.6cm*15mm,配1260100的聚合物电池10000mmA,原配是快充的电路板,考虑到快充用不到,快充电路板尺寸太大,没有空间方手表电路板了,最后选了个mini充电板,电量显示是4颗led灯。这个充电宝外壳上部是透明有机玻璃壳,可以显示里面led灯状态。大家如果买只卖壳子就可以了,12.5元。又买了gsm、wifi天线

网友A:
接下来收到货后,开始组装工作,其实也没什么难点,把锂电池与充电宝电路板连上,手表直接连接电池。就是充电宝电路板还是有点大,把多余的USB接口、按键拆掉,然后手表的两个按钮线引出来,重新找一块电路板布置一下位置,我还是花了1下午时间才搞好。外壳两侧开了个孔,分别用于糖猫手表上两个按钮。最后上个效果图,竖着显示4颗灯是电量显示,显示笑脸的是原来糖猫手表的led显示功能。

网友A:
外观尺寸还是挺不错的,跟个苹果手机大小差不多,原来充电宝的3个usb孔,一个用塑料板封住,另外两个用金属网加塑料板封住,刚好用作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孔。最后网上淘了个5寸的腰带包,刚好放到包包。穿在要带上,这样不用担心老爸出门时忘记带了,钥匙上再挂一个定位手表,两个一起用,双保险。

网友B:
不错不错,很实用的改造

网友C(2022-04-29):
原装小电池不用直接接大容量电池比较好,升压充电有损耗.

网友D(2025-04-25):
你这样改造只是为了定位啊,通话功能没有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