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写51单片机程序,运行失败

楼主:
本人是菜鸟,自学单片机,因为是音响发烧友,所以DIY音响时会用到单片机做一些简单的控制。最近在DIY PCM63的DAC,用51单片机进行控制和显示。结果程序运行失败。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指导一下,谢谢。

基本思路是,上电后一直不停的检测K1。如果是低平电时就开行进入工作状态,如果是高电平就进入待机状态,1602 LCD上显示待机信息。在工作为过程中启用定时器0,作按键定检测和K1的状态识识,如果K1为0继续保持正常工作状态,如果K1为1,就跳转到待机模式,显示待机信息。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能正常显示待机信息,也能正常判断K2状态,但是如果进入在正常工作模式中,检测到K2为1(高电平)时跳转到待机模式后,LCD不能显示待机信息了。而且不现检测K2的状态,好像是死机了。

下面贴上程序,写得非常垃圾,请各位老师不要嘲笑,我虚心接收各位老师的指点,谢谢 。

网友A(2022-01-30):
请各位老师帮忙检查一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看别人写的汇编有如看天书,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第一次看到纯粹靠中断来运行的程序,开机后什么都没有设定进入待机,按键后进入MAIN,运行到末端就在那空转等中断,没有中断就没有运作,也没有LED会闪来指示“我还活着”,所以才有“不知道是否死机”的疑问,中断程序里还有“LCALL DELAY”,不知道去了那会被打转多少次,回来时已是天上人间,这期间是否有其他中断发生未及处理或处理不当,副程式里还有AJMP到FS44,FS44是干什么的看不到,去了也不懂有没有回来,如果没有回来底下那个RET就永远无法执行,每多一次中断就积压一组回归地址在STACK没有出来,直到超过极限而崩溃,大概是这样吧?这里的作者名字全部变成代号了,无名无姓,认不出,不产生情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别人写的汇编有如看天书,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误:第一次看到纯粹靠中断来运行的程序,开机后什么都没有 ...

已经明确的说了。1602LCD,为什么还要LED呢?

网友C:
用C写吧,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C写吧,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我不会C啊,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老师帮忙检查一下指点一下。谢谢。

Work:
JNB  KEY, No_work    ;0-执行下一行,1-跳转不工作
CALL Display_1602
JMP  Work

No_work:
           JNB  KEY,Work  ;检测是否为0
提供你思路

网友B:
自己开发底板和用汇编写程序,至少要有一颗LED做指示,因为只要一个代码。SETB或CLR就能看到程序是否运行到那边,或者死在那里,LCD是个复杂设备,就算MCU不去理他,字符还在那,连光标都会闪呢!所以不能作为除错之用。

网友E:
WriteIR程序没出现,正常进入后显示内容怎么给出看不来,也有可能你正常进入后给值逻辑有问题吧。你配个电路连接图可能更容易让人看明白

网友E:
先把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在main一开始就初始化,EA置1写在SJMP $前,使程序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