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基础》已编译的HTML帮助文件

楼主(2022-01-29):
注:原始文档资料系从51黑论坛下载的,喜欢也就整理了方便使用,放在这儿,有喜欢的就拿去,谢谢。
《c语言基础》已编译的 HTML 帮助文件(此前似乎发过,如违章,可删除。)
============================================================
C语言必背18个经典程序
1、/*输出9*9口诀。共9行9列,i控制行,j控制列。*/
#include "stdio.h"
main()
{int i,j,result;
for (i=1;i<10;i++)
   { for(j=1;j<10;j++)
       {
          result=i*j;
          printf("%d*%d=%-3d",i,j,result);/*-3d表示左对齐,占3位*/
       }
      printf("\n");/*每一行后换行*/
   }
}
2、/*古典问题:有一对兔子,从出生后第3个月起每个月都生一对兔子,小兔子长到第三个月后每个月又生一对兔子,假如兔子都不死,问每个月的兔子总数为多少?
兔子的规律为数列1,1,2,3,5,8,13,21....*/
main()
{
long f1,f2;
int i;
f1=f2=1;
for(i=1;i<=20;i++)
  { printf("%12ld %12ld",f1,f2);
     if(i%2==0) printf("\n");/*控制输出,每行四个*/
     f1=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f2=f1+f2; /*前两个月加起来赋值给第三个月*/
   }
}
3、/*判断101-200之间有多少个素数,并输出所有素数及素数的个数。
程序分析:判断素数的方法:用一个数分别去除2到sqrt(这个数),如果能被整除,
     则表明此数不是素数,反之是素数。*/
#include "math.h"
main()
{
  int m,i,k,h=0,leap=1;
  printf("\n");
  for(m=101;m<=200;m++)
   { k=sqrt(m+1);
     for(i=2;i<=k;i++)
       if(m%i==0)
          {leap=0;break;}
       if(leap)    /*内循环结束后,leap依然为1,则m是素数*/
          {printf("%-4d",m);h++;
           if(h%10==0)
               printf("\n");
          }
     leap=1;
   }
  printf("\nThe total is %d",h);
}
4、/*一个数如果恰好等于它的因子之和,这个数就称为“完数”。例如6=1+2+3.编程
   找出1000以内的所有完数。*/
main()
{
  static int k[10];
  int i,j,n,s;
  for(j=2;j<1000;j++)
    {
     n=-1;
     s=j;
     for(i=1;i<j;i++)
       {if((j%i)==0)
          {  n++;
             s=s-i;
             k[n]=i;
          }
       }
  if(s==0)
   {printf("%d is a wanshu:  ",j);
    for(i=0;i<n;i++)
        printf("%d,",k[ i]);
    printf("%d\n",k[n]);
   }
}
}
5、/*下面程序的功能是将一个4×4的数组进行逆时针旋转90度后输出,要求原始数组的数据随机输入,新数组以4行4列的方式输出,
请在空白处完善程序。*/
main()
{  int  a[4][4],b[4][4],i,j;       /*a存放原始数组数据,b存放旋转后数组数据*/
   printf("input 16 numbers: ");
/*输入一组数据存放到数组a中,然后旋转存放到b数组中*/
   for(i=0;i<4;i++)
       for(j=0;j<4;j++)
       {  scanf("%d",&a[ i][j]);
          b[3-j][ i]=a[ i][j];
        }
   printf("array b:\n");
   for(i=0;i<4;i++)
      {  for(j=0;j<4;j++)
         printf("%6d",b[ i][j]);
         printf("\n");
       }
}
6、/*编程打印直角杨辉三角形*/
main()
{int i,j,a[6][6];
for(i=0;i<=5;i++)
  {a[ i][ i]=1;a[ i][0]=1;}
for(i=2;i<=5;i++)
    for(j=1;j<=i-1;j++)
     a[ i][j]=a[i-1][j]+a[i-1][j-1];
for(i=0;i<=5;i++)
    {for(j=0;j<=i;j++)
        printf("%4d",a[ i][j]);
     printf("\n");}
}
7、/*通过键盘输入3名学生4门课程的成绩,
分别求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和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要求所有成绩均放入一个4行5列的数组中,输入时同一人数据间用空格,不同人用回车
其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放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每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及班级总平均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main()
{ float a[4][5],sum1,sum2;
  int i,j;
  for(i=0;i<3;i++)
    for(j=0;j<4;j++)
      scanf("%f",&a[ i][j]);
  for(i=0;i<3;i++)
  { sum1=0;
    for(j=0;j<4;j++)
      sum1+=a[ i][j];
      a[ i][4]=sum1/4;
  }
  for(j=0;j<5;j++)
  {  sum2=0;
     for(i=0;i<3;i++)
       sum2+=a[ i][j];
       a[3][j]=sum2/3;
   }
   for(i=0;i<4;i++)
   {  for(j=0;j<5;j++)
      printf("%6.2f",a[ i][j]);
      printf("\n");
   }
}
8、/*完善程序,实现将输入的字符串反序输出,
如输入windows 输出swodniw。*/
#include <string.h>
main()
{  char  c[200],c1;
   int i,j,k;
   printf("Enter a string: ");
   scanf("%s",c);
   k=strlen(c);
   for (i=0,j=k-1;i<k/2;i++,j--)
     {  c1=c[ i];c[ i]=c[j];c[j]=c1;  }
   printf("%s\n",c);
}

指针法:
void invert(char *s)
{int i,j,k;
char t;
k=strlen(s);
for(i=0,j=k-1;i<k/2;i++,j--)
{  t=*(s+i);  *(s+i)=*(s+j);  *(s+j)=t; }
}
main()
{ FILE *fp;
char str[200],*p,i,j;
if((fp=fopen("p9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exit(0);
     }
   printf("input str:\n");
gets(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s”,str);
invert(str);
    printf(“\n%s”,str);
fprintf(fp,“\n%s”,str);
  fclose(fp);
}
9、/*下面程序的功能是从字符数组s中删除存放在c中的字符。*/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s[80],c;
   int  j,k;
   printf("\nEnter a string: ");
   gets(s);
   printf("\nEnter a character: ");
   c=getchar( );
   for(j=k=0;s[j]!= '\0';j++)
   if(s[j]!=c)
      s[k++]=s[j];
   s[k]= '\0';
   printf("\n%s",s);
}
10、/*编写一个void sort(int *x,int n)实现将x数组中的n个数据从大到小
排序。n及数组元素在主函数中输入。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9_1.out中*/
#include<stdio.h>
void sort(int *x,int n)
{
int i,j,k,t;
for(i=0;i<n-1;i++)
{
k=i;
for(j=i+1;j<n;j++)
   if(x[j]>x[k]) k=j;
   if(k!=i)
   {
    t=x[ i];
    x[ i]=x[k];
    x[k]=t;
   }
}
}
void main()
{FILE *fp;
     int *p,i,a[10];
     fp=fopen("p9_1.out","w");
    p=a;
printf("Input 10 numbers:");
for(i=0;i<10;i++)
  scanf("%d",p++);
p=a;
sort(p,10);
for(;p<a+10;p++)
{  printf("%d ",*p);
        fprintf(fp,"%d ",*p);  }
        system("pause");
    fclose(fp);
}
11、已知数组a中的元素已按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以下程序的功能是将输入的一个数插入数组a中,插入后,数组a中的元素仍然由小到大顺序排列*/
    main()
    {  int a[10]={0,12,17,20,25,28,30};       /*a[0]为工作单元,从a[1]开始存放数据*/
       int  x , i, j=6;                         /*j为元素个数*/
       printf("Enter a number: ");
       scanf("%d",&x);
       a[0]=x;
       i=j;                               /*从最后一个单元开始*/
       while(a[ i]>x)
       {  a[i+1]=a[ i]; i--;    }   /*将比x大的数往后移动一个位置*/
       a[++i]=x;
       j++;                       /*插入x后元素总个数增加*/
       for(i=1;i<=j;i++) printf("%8d",a[ i]);
       printf("\n");
}
12、/*编写函数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实现将s所指向的字符串中所有字符c1用c2替换,字符串、字符c1和c2均在主函数中输入,将原始字符串和替换后的字符串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10_2.out中*/
#include<stdio.h>
replace(char *s,char c1,char c2)
{ while(*s!='\0')
   {  if (*s==c1)
         *s=c2;
         s++;
   }
}
main()
{ FILE *fp;
  char str[100],a,b;
   if((fp=fopen("p10_2.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exit(0);                     }
   printf("Enter a string:\n");
    gets(str);
    printf("Enter a&&b:\n");
    scanf("%c,%c",&a,&b);
printf("%s\n",str);
fprintf(fp,"%s\n",str);
replace(str,a,b);
printf("The new string is----%s\n",str);
fprintf(fp,"The new string is----%s\n",str);
fclose(fp);
}
13、/*在一个字串s1中查找一子串s2,若存在则返回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
,不存在则返回-1。*/
main()
{char s1[6]="thisis";char s2[5]="is";
printf("%d\n",search(s1,s2));
system("pause");
}
int search(char s1[],char s2[])
{int i=0,j,len=strlen(s2);
while(s1[ i]){
for(j=0;j<len;j++)
if(s1[i+j]!=s2[j]) break;
if(j>=len)return i;
else i++;
}
return -1;
}
14、/*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char *name;
char sex;
int age;
}stu[5]={{1001,"lihua",'F',18},{1002,"liuxing",'M',19},{1003,"huangke",'F',19},{1004,"fengshou",'F',19},{1005,"Wangming",'M',18}};
main()
{int i;
struct student *ps;
printf("Num \tName\t\t\tSex\tAge\t\n");
/*用指针变量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
for(ps=stu;ps<stu+5;ps++)
printf("%d\t%-10s\t\t%c\t%d\t\n",ps->num,ps->name,ps->sex,ps->age);
/*用数组下标法输出结构体数组元素学号和年龄。*/
for(i=0;i<5;i++)
printf("%d\t%d\t\n",stu[ i].num,stu[ i].age);
}
15、/*建立一个有三个结点的简单链表:*/
#define NULL 0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char *name;
int age ;
struct student *next;
};
void main()
{
struct student a,b,c,*head,*p;
a.num=1001; a.name="lihua"; a.age=18;  /*  对结点成员进行赋值  */
b.num=1002; b.name="liuxing"; b.age=19;
c.num=1003; c.name="huangke"; c.age=18;
head=&a;                           /*  建立链表,a为头结点  */
a.next=&b;
b.next=&c;
c.next=NULL;
p=head;                            /*  输出链表  */
do{
printf("%5d,%s,%3d\n",p->num,p->name,p->age);
p=p->next;
}while(p!=NULL);
}
16、/*输入一个字符串,判断其是否为回文。回文字符串是指从左到右读和从右到左读完全相同的字符串。*/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ring.h>
main()
{ char s[100];
  int i,j,n;
  printf("输入字符串:\n");
  gets(s);
  n=strlen(s);
  for(i=0,j=n-1;i<j;i++,j--)
    if(s[ i]!=s[j])   break;
  if(i>=j) printf("是回文串\n");
  else     printf("不是回文串\n");
}
17、/*冒泡排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结果输出到屏幕及文件myf2.out*/
#include<stdio.h>
void fun(int a[],int n)
{int i,j,t;
for(i=0;i<=n-1;i++)
  for(j=0;j<i;j++)
    if(a[j]>a[j+1]) {t=a[j];a[j]=a[j+1];a[j+1]=t;}
}
main()
{int a[10]={12,45,7,8,96,4,10,48,2,46},n=10,i;
FILE *f;
if((f=fopen("myf2.out","w"))==NULL)
   printf("open file myf2.out failed!\n");
fun(a,10);
for(i=0;i<10;i++)
   {printf("%4d",a[ i]);
    fprintf(f,"%4d",a[ i]);
   }
fclose(f);
}
18、编写函数countpi,利用公式
计算π的近似值,当某一项的值小于10-5时,认为达到精度要求,请完善函数。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并输出到文件p7_3.out中。
#include<stdio.h>
double countpi(double eps)               /*eps为允许误差*/
  {
    int m=1;
     double temp=1.0,s=0;
     while(temp>=eps)
     {  s+=temp;
        temp=temp*m/(2*m+1);
        m++;
     }
     return(2*s);
  }
main()
{FILE *fp;
     double eps=1e-5,pi;
     if((fp=fopen("p7_3.out","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exit(0);
   }
   pi= countpi(eps);
   printf("pi=%lf\n",pi);
fprintf(fp,"pi=%lf\n",pi);
fclose(fp);
}
===================================================

c语言基础.chm

.chm

100个经典C语言程序.chm

.chm

.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