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替代的问题

楼主(2022-01-29):
有台仪器,8051芯片io坏了,想替换,原来使用是OK I的msm80c154,这是最基本的8051芯片,基本电路见图,内部没有程序,现在这个型号的芯片很少了,后用直接用AT89S52替代,很正常。
因手上有几个其他型号的8051芯片,就做了替代试验。第一个测试的是SST89E516RD2,EA脚按地,也就是用片外程序,上电后,晶振有波型大约半秒,就变成一条直线,停振了。EA脚接Vcc,也就是用片內程序,程序写入片内Flash,上电后,晶振有波型,ALE输出波型也正常,但整个设备不工作,没有反应。
第二个测的是STC90c51RC,EA脚按地,上电后,晶振有波型,ALE输出波型也正常,psen没有波型输出,无法载入程序,设备不工作。

网友A:
一笑而过。
用不同的CPU直接替代听了怎么都像神话,因为没有烧录的是不会工作的,作者动不动就此处省略250字,让普通人无法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笑而过。
用不同的CPU直接替代听了怎么都像神话,因为没有烧录的是不会工作的,作者动不动就此处省略250 ...

这单片机的功能跟三极管一样,只要极性正确,耐压足够,电流够大就可以直接代换了,还需要什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笑而过。
用不同的CPU直接替代听了怎么都像神话,因为没有烧录的是不会工作的,作者动不动就此处省略250 ...

80c154是没有内部程序区的,它的程序放在外置的27c128,所以当芯片用片外程序区,是不用烧录的,可以工作的。当芯片用片内程序区,当然把程序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笑而过。
用不同的CPU直接替代听了怎么都像神话,因为没有烧录的是不会工作的,作者动不动就此处省略250 ...

不是用不同,是同8051,能替代是神话,那都是神话了

网友C:
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但是有几点可能是你没搞明白:
1、晶振起振不良,与外部ROM芯片无关。是你的主CPU有问题了。
2、你把外部ROM数据直接下载到内部ROM,地址不一样了,当然不能下载常运行了。
3、有内部ROM的芯片,在访问外部ROM时,是要有时序的。要先运行内部ROM,相当于引导程序,然后才能按照时序,去执行外部ROM的。
这3点你整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c154是没有内部程序区的,它的程序放在外置的27c128,所以当芯片用片外程序区,是不用烧录的,可以工作 ...

起码MCU有引导程序吧?如果是空白芯片,如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但是有几点可能是你没搞明白:
1、晶振起振不良,与外部ROM芯片无关。是你的主CPU有 ...

1、检查晶振是否启振,是判断单片机是否工作的最简单办法。单片机不工作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单片机坏了(这不可能,我所用的单片机都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并在编程器上正常读写片上ROM和eeprom);其二程序有问题,进入死机状态。但程序是原仪器上的,不会有错,8051芯片的升级也是向下兼容,以前的程序,在现在升级后的8051基础芯片上应该可以正常运行的。与外置ROM芯片无关?不一定,R0M芯片好坏;还有与ROM芯片的连接,如现在的STC的单片机芯片都没有PSON脚,那ROM的片选信号如何办,如果没有片选信号,外置程序永远进不了单片机,那肯定要死机不运行。
2、把外部ROM数据直接下载到内部ROM,地址是一样了。如sst89s516资枓图,都是0000H到FFFFH,只是EA不同。

3、8051单片机程序放置,主要决定在EA脚,当EA接高电平时:单片机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rom   ,当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超过单片机最大ROM地址时,如AT89c51 0fff时, AT89c52 1fff时会自动读取外部rom。 当EA接低电平时:单片机读取外部程序存储器(rom)。 8031单片机内部是没有rom的,那么在应用8031单片机时,这个脚是一直接低电平的。没有时序,没有引导问题,都是从0000H地址开始远行。不是嵌入式芯片,要通过引导将系统读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检查晶振是否启振,是判断单片机是否工作的最简单办法。单片机不工作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单片机坏了 ...

你说的对,我井观了。。。

网友D:
stc90c51,是没有psen脚的,手册是错误的,所以,你以为的psen脚其实是一个io,不会有波形输出。你需要psen的话,要用stc89c51,并且用89c51的,hd版本,不能是90c版本,才有psen脚,不过除了翻新的,你应该找不到hd版本了。

网友E:
换完单片机把程序与进去应该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90c51,是没有psen脚的,手册是错误的,所以,你以为的psen脚其实是一个io,不会有波形输出。你需要psen ...

是的,stc手册有问题。
但是sst89e516rd应该是可行的,在手册中也看到EA、posn脚的使用,在实验中,当EA接低电平,posn有短暂的输出,然后死机,这样可以判断为posn输出时序问题,引起读入的软件有问题而死机;当EA接高电平,不用posn脚,程序也事先写入单片机的ROM,运行晶振、ALE有波型输出,但仪器不工作,由于没有程序源码,没有办法判断出错原因,是芯片兼容问题?

网友D:
sst没有玩过,无法给任何建议,我只知道你stc90用不起来是受限于硬件,你如果有办法搞到stc89c51的hd版本可以试看看,stc89c51的hd版本,是实测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