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302时钟程序

楼主(2022-01-29):
寒假学习51单片机,发一篇帖子记录一下,就当是学习日记吧!以下是主函数main.c

1302时钟电路图

1302时钟电路图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0.h"
unsigned char Mode=0,LocationSelect,KeyNum;
unsigned int i,k;

/*
        显示时间函数
*/
void ShowTime()
{
                DS1302_ReadTime();
                LCD_ShowNum(1,1,DS1302_DefaultTime[0],2);
                LCD_ShowNum(1,4,DS1302_DefaultTime[1],2);
                LCD_ShowNum(1,7,DS1302_DefaultTime[2],2);
                LCD_ShowNum(1,10,DS1302_DefaultTime[3],1);
                LCD_ShowNum(2,1,DS1302_DefaultTime[4],2);
                LCD_ShowNum(2,4,DS1302_DefaultTime[5],2);
                LCD_ShowNum(2,7,DS1302_DefaultTime[6],2);

}
/*
        设置时间函数
*/
void SetTime()
{

                if(KeyNum)
                {
                                if(KeyNum==2)///按键2被按下,用于设置位置选择
                                {
                                                LocationSelect++;
                                                if(LocationSelect>6)LocationSelect=0;
                                };

                                if(KeyNum==3)///判断按键3按下
                                {
                                                DS1302_DefaultTime[LocationSelect]++;///对应设置位的数字加1,以下是越界判断,让年月日等数值在正确范围
                                                if(DS1302_DefaultTime[0]>99 )DS1302_DefaultTime[0]=0;
                                                if(DS1302_DefaultTime[1]>12 )DS1302_DefaultTime[1]=1;

                                                if(DS1302_DefaultTime[1]==1 || DS1302_DefaultTime[1]==3 || DS1302_DefaultTime[1]==5 ||
                                                        DS1302_DefaultTime[1]==7 || DS1302_DefaultTime[1]==8 || DS1302_DefaultTime[1]==10 ||DS1302_DefaultTime[1]==12)
                                                {
                                                                if(DS1302_DefaultTime[2]>31)DS1302_DefaultTime[2]=1;
                                                }else if(DS1302_DefaultTime[1]==4 || DS1302_DefaultTime[1]==6 || DS1302_DefaultTime[1]==9 || DS1302_DefaultTime[1]==11)
                                                {
                                                                if(DS1302_DefaultTime[2]>30)DS1302_DefaultTime[2]=1;
                                                }else if(DS1302_DefaultTime[1]==2)
                                                {
                                                                if(DS1302_DefaultTime[0]%4==0)
                                                                {
                                                                                if(DS1302_DefaultTime[2]>29)DS1302_DefaultTime[2]=1;
                                                                }else
                                                                {
                                                                                if(DS1302_DefaultTime[2]>28)DS1302_DefaultTime[2]=1;
                                                                }
                                                }

                                                if(DS1302_DefaultTime[3]>7 )DS1302_DefaultTime[3]=1;
                                                if(DS1302_DefaultTime[4]>23 )DS1302_DefaultTime[4]=0;
                                                if(DS1302_DefaultTime[5]>59 )DS1302_DefaultTime[5]=0;
                                                if(DS1302_DefaultTime[6]>59 )DS1302_DefaultTime[6]=0;

                                };

                                if(KeyNum==4)///对应设置位的数字减1,以下是越界判断
                                {
                                                DS1302_DefaultTime[LocationSelect]--;
                                                if(DS1302_DefaultTime[0]<0 )DS1302_DefaultTime[0]=99;
                                                if(DS1302_DefaultTime[1]<1 )DS1302_DefaultTime[1]=12;

                                                if(DS1302_DefaultTime[1]==1 || DS1302_DefaultTime[1]==3 || DS1302_DefaultTime[1]==5 ||
                                                        DS1302_DefaultTime[1]==7 || DS1302_DefaultTime[1]==8 || DS1302_DefaultTime[1]==10 ||DS1302_DefaultTime[1]==12)
                                                {
                                                                if(DS1302_DefaultTime[2]<1)DS1302_DefaultTime[2]=31;
                                                }else if(DS1302_DefaultTime[1]==4 || DS1302_DefaultTime[1]==6 || DS1302_DefaultTime[1]==9 || DS1302_DefaultTime[1]==11)
                                                {
                                                                if(DS1302_DefaultTime[2]<1)DS1302_DefaultTime[2]=30;
                                                                if(DS1302_DefaultTime[2]>30)DS1302_DefaultTime[2]=1;
                                                }else if(DS1302_DefaultTime[1]==2)
                                                {
                                                                if(DS1302_DefaultTime[0]%4==0)
                                                                {
                                                                                if(DS1302_DefaultTime[2]<1)DS1302_DefaultTime[2]=29;
                                                                                if(DS1302_DefaultTime[2]>29)DS1302_DefaultTime[2]=1;
                                                                }else
                                                                {
                                                                                if(DS1302_DefaultTime[2]<1)DS1302_DefaultTime[2]=28;
                                                                                if(DS1302_DefaultTime[2]>28)DS1302_DefaultTime[2]=1;
                                                                }
                                                }

                                                if(DS1302_DefaultTime[3]<1 )DS1302_DefaultTime[3]=7;
                                                if(DS1302_DefaultTime[4]<00 )DS1302_DefaultTime[4]=23;
                                                if(DS1302_DefaultTime[5]<0 )DS1302_DefaultTime[5]=59;
                                                if(DS1302_DefaultTime[6]<0 )DS1302_DefaultTime[6]=59;
                                };

                };

                if(k==1 && LocationSelect==0){LCD_ShowString(1,1,"  ");}///设置年时,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1,1,DS1302_DefaultTime[0],2);};

                if(k==1 && LocationSelect==1){LCD_ShowString(1,4,"  ");}///设置月时,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1,4,DS1302_DefaultTime[1],2);};

                if(k==1 && LocationSelect==2){LCD_ShowString(1,7,"  ");}///设置日时,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1,7,DS1302_DefaultTime[2],2);};

                if(k==1 && LocationSelect==3){LCD_ShowString(1,10,"  ");}///设置星期时,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1,10,DS1302_DefaultTime[3],1);};

                if(k==1 && LocationSelect==4){LCD_ShowString(2,1,"  ");}///设置小时,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2,1,DS1302_DefaultTime[4],2);};

                if(k==1 && LocationSelect==5){LCD_ShowString(2,4,"  ");}///设置分钟,光标闪烁
                else {LCD_ShowNum(2,4,DS1302_DefaultTime[5],2);};

                if(k==1 && LocationSelect==6){LCD_ShowString(2,7,"  ");}///设置秒,光标闪烁
                else{LCD_ShowNum(2,7,DS1302_DefaultTime[6],2);};

}

void main()
{
        LCD_Init();
        DS1302_Init();
        Timer0Init();
        DS1302_SetTime();
        LCD_ShowString(1,1,"  -  -  - ");
        LCD_ShowString(2,1,"  :  :  ");

        while(1)
        {
                        KeyNum=keyNumble();
                        if(KeyNum==1)///按键1背按下,进入设置模式
                                {
                                        if(Mode==0)
                                        {
                                                        Mode=1;
                                                        LocationSelect=0;

                                        }
                                        else if(Mode==1)
                                        {
                                                        Mode=0;
                                                        DS1302_SetTime();
                                        };
                                };

                                switch (Mode)///判断Mode的值,用于切换显示模式和设置模式
        {
                case 0:ShowTime(); break;
                case 1:SetTime(); break;

        }

        }
}

/*
        定时器中断,用于设置时,数字闪烁
*/
        void Timer0_Roun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18;
                        TH0 = 0xFC;
                        i++;
                        if(i==450)
                        {
                                        i=0;
                                        k=!k;
                        }
}

以下是大佬写的1602库函数lcd1602.c和lcd1602.h

#include <REGX52.H>

//引脚配置: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define LCD_DataPort P0

//函数定义:
/**
  * @brief  LCD1602延时函数,12MHz调用可延时1ms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Delay()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brief  LCD1602写命令
  * @param  Command 要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Port=Command;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写数据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Port=Data;
        LCD_EN=1;
        LCD_Delay();
        LCD_EN=0;
        LCD_Delay();
}

/**
  * @brief  LCD1602设置光标位置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
{
        if(Line==1)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
        }
        else if(Line==2)
        {
                LCD_WriteCommand(0x80|(Column-1+0x40));
        }
}

/**
  * @brief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ommand(0x38);//八位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Command(0x0c);//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LCD_Write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后,光标自动加一,画面不动
        LCD_WriteCommand(0x01);//光标复位,清屏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上显示一个字符
  * @param  Line 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Char 要显示的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Char)
{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LCD_WriteData(Char);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字符串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String 要显示的字符串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0;String[i]!='\0';i++)
        {
                LCD_WriteData(String[i]);
        }
}

/**
  * @brief  返回值=X的Y次方
  */
int LCD_Pow(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i;
        int Result=1;
        for(i=0;i<Y;i++)
        {
                Result*=X;
        }
        return Result;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65535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有符号十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32768~32767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5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Signed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Number1;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if(Number>=0)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else
        {
                LCD_WriteData('-');
                Number1=-Number;
        }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1/LCD_Pow(10,i-1)%10+'0');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十六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0xFFFF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4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Hex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SingleNumber;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SingleNumber=Number/LCD_Pow(16,i-1)%16;
                if(SingleNumber<10)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0');
                }
                else
                {
                        LCD_WriteData(SingleNumber-10+'A');
                }
        }
}

/**
  * @brief  在LCD1602指定位置开始以二进制显示所给数字
  * @param  Line 起始行位置,范围:1~2
  * @param  Column 起始列位置,范围:1~16
  * @param  Number 要显示的数字,范围:0~1111 1111 1111 1111
  * @param  Length 要显示数字的长度,范围:1~16
  * @retval 无
  */
void LCD_ShowBin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Cursor(Line,Column);
        for(i=Length;i>0;i--)
        {
                LCD_WriteData(Number/LCD_Pow(2,i-1)%2+'0');
        }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用户调用函数:
void LCD_Init();//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Char);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char *String);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LCD_ShowSigned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LCD_ShowHex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LCD_ShowBinNum(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Number,unsigned char Length);

#endif

在接下来是ds1302.c以及ds1302.h

#include <REGX52.H>

/*
                1302写入地址重定义
*/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te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WP      0x8E

sbit DS1302_CE=P3^5;
sbit DS1302_IO=P3^4;
sbit DS1302_SCLK=P3^6;

char DS1302_DefaultTime[]={22,1,26,3,18,00,00};///默认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
        1302写入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Byte&(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CE=0;
}

/*
        1302读取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command |=0x01;///让cammand最后一位是1
                DS1302_CE=1;
          DS1302_IO=0;  ///DS1302读字节之前一定还要将数据线清零,不然会导致后面的数据读取错误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if(DS1302_IO)
                                        {
                                                        temp=temp|(0x01<<i);

                                        }

                }

                DS1302_CE=0;
                return temp;
}

/*
        1302初始化函数
*/
void DS1302_Init()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
/*
        时间设置函数
*/
void DS1302_SetTime()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year,DS1302_DefaultTime[0]/10*16+DS1302_DefaultTime[0]%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onth,DS1302_DefaultTime[1]/10*16+DS1302_DefaultTime[1]%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te,DS1302_DefaultTime[2]/10*16+DS1302_DefaultTime[2]%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eek,DS1302_DefaultTime[3]/10*16+DS1302_DefaultTime[3]%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hour,DS1302_DefaultTime[4]/10*16+DS1302_DefaultTime[4]%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inute,DS1302_DefaultTime[5]/10*16+DS1302_DefaultTime[5]%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second,DS1302_DefaultTime[6]/10*16+DS1302_DefaultTime[6]%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80);
}
/*
        时间读取函数
*/
void DS1302_ReadTime()
{
                DS1302_DefaultTime[0]=DS1302_ReadByte(DS1302_year)/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year)%16;
                DS1302_DefaultTime[1]=DS1302_ReadByte(DS1302_month)/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month)%16;
                DS1302_DefaultTime[2]=DS1302_ReadByte(DS1302_date)/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date)%16;
                DS1302_DefaultTime[3]=DS1302_ReadByte(DS1302_week)/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week)%16;
                DS1302_DefaultTime[4]=DS1302_ReadByte(DS1302_hour)/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hour)%16;
                DS1302_DefaultTime[5]=DS1302_ReadByte(DS1302_minute)/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minute)%16;
                DS1302_DefaultTime[6]=DS1302_ReadByte(DS1302_second)/16*10+DS1302_ReadByte(DS1302_second)%16;
}

#ifndef __DS1302_H__
#define __DS1302_H__

extern  char DS1302_DefaultTime[];///声明为外部数组,可以不加extern,但必须声明。声明外部变量必须加extern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DS1302_Init();
void DS1302_SetTime();
void DS1302_ReadTime();
#endif

独立按键key.c以及key.h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keyNumble()
{
        unsigned char KeyNum=0;
        if(P3_1==0)
                {
                                delay(100);
                                while(P3_1==0){}
                                delay(100);
                                KeyNum=1;
                }
                if(P3_0==0)
                {
                                delay(100);
                                while(P3_0==0){}
                                delay(100);
                                KeyNum=2;
                }
                if(P3_2==0)
                {
                                delay(100);
                                while(P3_2==0){}
                                delay(100);
                                KeyNum=3;
                }
                if(P3_3==0)                                        ///如果P3.3按键被按下
                {
                                delay(100);                        ///进入延时
                                while(P3_3==0){}///若按着不撒手,就一直停留在while中
                                delay(100);                        ///撒手后延时一段时间
                                        KeyNum=4;                        ///键码值为4
                }
        return KeyNum;                                ///返回键码值
}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unsigned char keyNumble();
#endif

还有定时器Timer0.c和Timer0.h

#include <REGX52.H>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
        void Timer0_Roun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18;
                        TH0 = 0xFC;
                        i++;
                        if(i==1000)
                        {
                                        i=0;
                                        k++;
                                        if(k==60)k=0;
                        }
}
*/

#ifndef __TIMER0_H__
#define __TIMER0_H__

void Timer0Init();
#endif

最后是延时函数delay.c和delay.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endif

网友A:
正在搞ds1302数码时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