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电动车充电器,LM358旁边的集成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22-01-31):
一个60V电动车充电器,通电闪灯,不能使用,拆开之后,发现是典型的UC3842+LM358的充电器线路,但是,在LM358的旁边还有一个8引脚集成,型号已经被厂家擦掉,该集成的4、8脚都接GND,这究竟是什么型号的呢?请内行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可认这么理解,单个 358 是双运放两个就是四运放,相当于  324、084  这类芯片用了,就像板上的光耦也出现两个一样只是个烟幕弹而已

楼主:
问题是它的4、8脚都接GND,所以应该不是358,358的4脚接GND,8脚接VCC,这个无型号的集成块的VCC在1脚,供电电压是5V。

网友B:
这芯片是与定时相关的,就是多少个小时后自动关断输出,停止充电。

网友C:
基于,板上的印刷参考,我觉得既然817那里印刷了,这个你拆焊后,也能看到型号。

网友D:
TL494或其它比较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板上的印刷参考,我觉得既然817那里印刷了,这个你拆焊后,也能看到型号。

厂家真的不愿泄露商家技术机密!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这东东莫不是单片机SP130H1(PIC12F6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它的4、8脚都接GND,所以应该不是358,358的4脚接GND,8脚接VCC,这个无型号的集成块的VCC在1脚,供 ...

从外围电路看这芯片是多余的,可有可无。抹去型号也只能让新手添堵罢了

网友E(2022-09-29):
你把原理图整出来才容易分析

网友F:
估计是一个单片机,用来实现所谓的智能断电

网友G:
最好是能够画出这个IC的外围电路原理图以及与他相近的LM358的外围电路

网友H:
赞成是单片机的,一般打磨这种,多半是单片机。

网友I:
可能是单片机,也有可能是NE555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单片机,也有可能是NE555

不可能是555!555的4脚和8脚接VCC,这个芯片的4脚和8脚接GND

网友J(2023-07-31):
我的充电器和你的一样,里面有两个电阻烧坏了,能不能帮我测一下阻值

网友K:
单片机可能性比较大, 普冉的8角单片机才0.5元,的OPT单片机0.2元以内. 主要功能应该是长时间充电计时.如充电8小时断电.

网友L(2023-12-05):
就是单片机,内部有程序,常用SP130H1、PD532、KAPC4L139、PIC12F675

网友M:
可以通过外围分析功能,芯片不重要。大概率是单片机充电管理功能!

网友N:
PIC12F675系列单片机的可能性比较大,1脚正,8脚负对得上。

网友O:
据我所了解,LM358芯片通常用于电压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的设计中。它是一种双路运算放大器,由于其常用性与广泛应用在各种电子设备中,因此周围会有不同的电路元件。所以,旁边的集成型号与具体的电动车充电器电路设计有关,我无法确定具体型号。建议查询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设计或咨询电动车制造商以获取相关信息。

网友P(2024-07-23):
看过很多介绍了,是单片机。

网友F:
一种几毛钱的单片机,负责逻辑控制,全靠硬件实现充电逻辑成本很大的

网友Q:
4脚是否接跳线?如果是则较大概率是KAPC4L139。

网友R:
引用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这东东莫不是单片机SP130H1(PIC12F675)?

若是铅酸蓄电池 ,百度的回答是正确的,即是单片机,在满电以后浮充时产生脉冲去极化,去除硫化的作用,充电时不起作用,满电时才有用!

网友S:
KAPC4L139

网友T(2025-08-09):
你得画出外围电路, 有可能是个单片机或者555芯片;  也有可能这个芯片啥都不干, 就是迷惑同行的; 外部与该芯片连接的有个光耦也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