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040xi功放 做过的 说一下 这个集成块 音质效果好不好?

楼主(2022-02-01):
各位烧友,STK4040xi功放 做过的 说一下 这个集成块 音质效果好不好?

网友A:
挺好,电路简单,信噪比高,超低失真度,音色佳,70W

网友B:
简单,适合入门的人,音质根据个人的喜好,不是很好的模块,市场推广较少,低音比较差,加分频都没用。

网友C:
4040、4048 音质都不错,带动从汽车上拆下的音箱声音真的很靓

网友D:
3-40年前能玩得起这个还是很牛的

网友E:
这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产品
如果是你手头上有这,那就直接用来做个功放就行了
如果是要买,那就没有必要买了,只怕这玩意比我还老
如果有点基础,可以试一下LM3886TF,不能说这是音质最好的,但它却是从上吃到下的,没钱的,你可以用纸箱做个音响来听,有钱的,可以配上一对上万的音箱,LM3886TF都能胜任
个人比较喜欢数字功放,因为不信弦学,所以,个人觉得数字功放优点太多了
TPA3250还行,一张手机大小的PCB就能输出100W以上,不用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