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串口烧录器接线问题

楼主:
烧录器和最小系统板接线一般是
4根线
VCC-VCC  GND-GND RX-TX TX-RX  这个没问题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PCB成品板是 220V供电 转12V-5V    板子只预留了 3根线   RX  TX  GND

请叫的问题是 如下2种方法是否都是可以的
1. 把5V单独引出来  按最小系统的方法接线
2.  PCB直接220V供电   只接3根     烧录器也是 只接3根  保证共GND然后    RX-TX   TX-RX   5V不管了

网友A(2022-02-01):
usb转TTL的输出电平应该与单片机核心板的电平一致, 就只用连接RX  TX  GND三条.
如果不一致 , 是可以通过焊接一个1117-3.3v的LDO将usb转TTL输出电平5v改为输出3.3v电平的.

网友B:
一般都是 4 根线,3 根线的都是各自独立供电。板载 220V 一般都是用隔离电源

网友C:
保证共地,芯片可以被冷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