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函数参数传递的问题

楼主(2022-02-02):
在接触到了ucos之后第一次知道了可以通过函数的参数来获得数据,那入口参数和返回值有什么区别呢?求各位大佬指教在这个两个函数uint8_t ReadData(uint8_t byte)
{
byte = byta + 10;
return byte;
}

void ReadData(uint8_t byte,uint8_t* data);
{
*data = byte + 10;
}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返回值,这两个函数效果基本一样,只是调用方法不同

a=ReadData(bb)  和 ReadData(bb, &a)

但如果需要返回多个值,那只能用第二个办法了。

网友B:
如果只有一个数就没有分别,如果超过一个数就只能用参数

网友C:
形参实参的概念回去看教科书,这里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D:
前面的是一般函数。后边的是直接通过变量地址存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返回值,这两个函数效果基本一样,只是调用方法不同

a=ReadData(bb)  和 ReadData(bb, &a)
...

谢谢大佬,那我以后就一直用第二个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形参实参的概念回去看教科书,这里一两句说不清楚。

电子维修半路出家,就一本Cprimerplus入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教

网友E:
指针和形参实参概念,第一个是把值传进来,第二个是把要存放结果的地址传进来,直接对地址上的内容进行修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那我以后就一直用第二个方法吧

尽量用第一种,方便模块化,第二种有出错的风险,特别是几个函数同时改变一个参数时有可能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那我以后就一直用第二个方法吧

第二个方法未必通用,比如大多数场合只打算传递值,并不想要改变变量的值。

网友G:
uint8_t *data是指针指向的一个存储区域而uint8_t  byte则不是

网友H:
第一种是值传递,要开辟新的栈空间来存放这个形参,再把这个形参的数据返回去,再用调用的函数去接    第二种是指针传递,直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