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挂在SD后创建txt文件,文件名如何设置成变量

楼主(2022-02-02):
大家好,我是个才步入单片机的小白,C不是很熟,想请教下,我已经实现了挂在fatfs文件系统了,创建文件什么都没问题,现在想实现创建TXT文件的时候,文件名用日期命名,卡主不知道怎么操作。
res_flash = f_open(&fnew, "0:time_temp.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res_flash == FR_OK)
        {
                printf("》打开文件成功。\r\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错误。错误号:%d\r\n",res_flash);
        }

想实现time_temp这个文件名从获取的日期赋值,然后以日期创建txt,要如何操作

网友A:
不知道你如何获得日期的,假如已经获得了  uint16_t yy,mm,dd; 大致代码如下:

char filename[20];
yy=2022;
mm=2;
dd=1;
sprtinf(filename,"Date_%d-%02d-%02d.txt",yy,mm,dd);

res_flash = f_open(&fnew, filename,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楼主:
谢谢,看来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下C,C的功底太差

楼主:
谢谢老师,恶补C是必不可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