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些FPGA的软件需要什么配置的笔记本,求推荐

楼主(2022-02-02):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个笔记本电脑就可以的,关键是软件和使用。
其实问题可以改成:想搞个比埃隆·马斯克还先进的星链应该买什么样的自行车去公司

网友B:
这类软件对配置没什么要求,只是编译费时间。

网友C:
游戏笔记本,的都可以

网友D:
用quartus话,笔记本i5+16G内存基本可以。用vivado的话,i5的电脑编译一下半小时。

网友E:
这玩意吃CPU,整个CPU差不多的就行,不过游戏本散热比商务办公本好一些

网友F:
内存越大越好,8G起步,16G一般般,其他硬件无要求。

网友G:
一千块钱以内的笔记本都可以,配置例如:I3或I5CPU,固态硬盘,(多少G看您想花多少钱)

网友H:
不差钱的上i7加32G内存的的游戏本

网友I:
一般办公用的笔记本就行,电脑这东西考虑长期使用,有预算买个好点的不吃亏。

网友J:
随便的,只要稳定的i3i5都可以,我用的第二代i3扛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