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和小蓝板的区别

楼主(2022-02-02):
各位,stm32f103zet6和小蓝板有区别吗?为啥我用HAL库写的同一个串口通信程序,zet6可以用,移植到小蓝板上就不行了呢?zet6用的野火家的霸道V2,小蓝板就是普通的核心板,请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小蓝板是C8T6那种?x8和xE的芯片有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在define里面改一下STM32F103xx重新编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蓝板是C8T6那种?x8和xE的芯片有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在define里面改一下STM32F103xx重新编译一下

不是直接移植的,准确的说是移植的编程思路,所有代码都在stm32cube重新配置过

网友B:
你看下他的丝印对不对,我遇到过丝印打错的

网友C: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调试看看,或者换个小蓝板看看。现在缺货,一些小蓝板拿国产芯片替代,但是仍然可以用stm32的代码,理论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