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用ADC获取了数值写入SD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22-02-03):
大神老师好,我要弄个ADC获取传感器的数值,然后写入到SD卡里,现在郁闷,单独运行ADC可以成功获取,单独运行SD卡可以运行写入数据,但合在一起就开始卡死,直接没反应,小白一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是少了步骤还是哪里问题。求教!!!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ff.h"
#include "bsp_spi_sdcard.h"
#include "stdio.h"

FATFS fs;                                                                                                    /*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
FIL fnew;                                                                                                    /* 文件对象 */
UINT fnum;
FRESULT res_flash;                /* 文件操作结果 */

#define PRESS_MIN        20
#define PRESS_MAX        8000
//压力范围设定

#define VOLTAGE_MIN 100
#define VOLTAGE_MAX 3300
//电压范围设定

u8 state = 0;
u16 val = 0;
u16 value_AD = 0;
u8 buf[10];

long PRESS_AO = 0;
int VOLTAGE_AO = 0;

long map(long x, long in_min, long in_max, long out_min, long out_max);

void Writer_Press_AO(long press_ao,u8 ad_number)
{
        u32 time_get_temp;
        char filename[20];
        char writerbuff[40];
        res_flash = f_mount(&fs,"0:",1);
        if(res_flash == FR_OK)
        {
                printf("》初始化成功。\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失败。错误号:%d\r\n",res_flash);
        }
        time_get_temp = get_fattime();
        printf("》时间戳:%d\r\n",time_get_temp);
        sprintf(filename,"0:date%d.txt",time_get_temp);
        printf("》文件名:%s\r\n",filename);
        res_flash = f_open(&fnew,filename,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res_flash == FR_OK)
        {
                printf("》打开文件成功。\r\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错误。错误号:%d\r\n",res_flash);
        }
        f_lseek(&fnew, f_size(&fnew));
        sprintf(writerbuff,"time:%d ad:%d press_ao:%ld\r\n",time_get_temp,ad_number,press_ao);
        printf("》记录值,时间:%d,端口%d:,压力值:%d\r\n",time_get_temp,ad_number,press_ao);
        if ( res_flash == FR_OK )
        {
                printf("》打开/创建文件成功,向文件写入数据。\r\n");
                res_flash=f_write(&fnew,writerbuff,sizeof(writerbuff),&fnum);
                if(res_flash==FR_OK)
                {
                        printf("》文件写入成功,写入字节数据:%d\n",fnum);
                        printf("》向文件写入的数据为:\r\n%s\r\n",writerbuff);
                }
                else
                {
                        printf("》!!文件写入失败:(%d)\r\n",res_flash);
                }
        }
        f_close(&fnew);
        f_mount(NULL,"0:",1);
}

long Get_Adc_Press_Ao(u8 adc_port)
{
        value_AD = Get_Adc_Average(adc_port,10);        //10次平均值
        VOLTAGE_AO = map(value_AD, 0, 4095, 0, 3300);
        if(VOLTAGE_AO < VOLTAGE_MIN)
        {
                PRESS_AO = 0;
        }
        else if(VOLTAGE_AO > VOLTAGE_MAX)
        {
                PRESS_AO = PRESS_MAX;
        }
        else
        {
                PRESS_AO = map(VOLTAGE_AO, VOLTAGE_MIN, VOLTAGE_MAX, PRESS_MIN, PRESS_MAX);
        }

        return PRESS_AO;
}

int main()
{
        u8 i;
        long result;
        u32 time_get_temp;
        char filename[20];
        char writerbuff[40];
        char* adc_temp;
        SysTick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USART1_Init(9600);
        Adc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1);//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0);
        OLED_ShowChinese(9,14,0,16);
        OLED_ShowChinese(27,14,1,16);
        OLED_ShowChinese(45,14,2,16);
        OLED_ShowChinese(63,14,3,16);
        OLED_ShowChinese(81,14,4,16);
        OLED_ShowChinese(99,14,5,16);
        OLED_ShowChinese(9,36,6,16);
        OLED_ShowChinese(27,36,7,16);
        OLED_ShowChinese(45,36,8,16);
        OLED_ShowChinese(63,36,9,16);
        OLED_ShowChinese(81,36,10,16);
        OLED_ShowChinese(99,36,11,16);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OLED_Clear();

        while(1)
        {
                for(i=0;i<4;i++)
                {
                        result = Get_Adc_Press_Ao(i);
                        sprintf(adc_temp,"AD%d:",i+1);
                        OLED_ShowString(0,i*16,adc_temp,16);
                        OLED_ShowNum(40,i*16,result,4,16);
                        OLED_ShowString(80,i*16,"g",16);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lemonchiffon;">                        if(result == 8000)                //就是这个if调用后就不正常了,注释后OLED正常显示获取的AD值,我想要的是当换算出来的AD值达到8000后,把这个记录写入到SD卡的TXT中
                        {
                                Writer_Press_AO(result,i);
                        }</span>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0);
                }

        }
}

long map(long x, long in_min, long in_max, long out_min, long out_max) {
return (x - in_min) * (out_max - out_min) / (in_max - in_min) + out_min;
}

求教!!!标黄了这个if语句,注释后OLED就能正常显示运行,有这个就卡死,单独运行SD写入程序也是正常,求教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事情自己解决了,但又碰到点小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还没想好怎么形容我想要的东西,等着总结好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