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两块P10单元板制作飞行棋

楼主(2022-02-03):
手画的草图,每个方格里4个灯珠,代表4个玩家,每用什么个玩家5个按键,1,2,3 ,4飞机和打筛子点数,一位数码管显示点数,用什么单片机可以实现,手动的容易赖皮,这个落子无悔,

楼主:
参考和平精英的飞行棋画的

网友A:
这个项目有点意思啊期待

网友A:
按你说的亮只亮灯应该随便一个芯片都能做到。不过我觉得要有语音播报功能。

网友A:
直接x宝买个飞行棋的盒子底下装灯控制应该还容易实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亮只亮灯应该随便一个芯片都能做到。不过我觉得要有语音播报功能。

有语音播报,当然最好,没有也没事,可是闪灯提醒,该哪个玩家走了,最好是有撞飞机时的音效才好,感觉撞飞机是最大的乐趣,一下就把其他玩家撞回飞机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x宝买个飞行棋的盒子底下装灯控制应该还容易实现些。

灯的数量有点多,考虑led-P10单元的单元板,为了硬件手工的制作难度,要不几百个灯,飞线就成织毛衣了,两块P10单元板,正好是32*32的正方形,大小也比较合适,剩下的按键飞线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的数量有点多,考虑led-P10单元的单元板,为了硬件手工的制作难度,要不几百个灯,飞线就成织毛衣了, ...

我考虑用ws2812,用的IO少单线串口布线容易,还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玩家,辨识度高。过完年发个灯串回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考虑用ws2812,用的IO少单线串口布线容易,还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玩家,辨识度高。过完年发个灯 ...

我想的是买红色,绿色,黄色,蓝色4块P10单元板,手工拆下拼起来,4个灯珠为一个格,代表4个不同玩家,按键也要有灯珠,好提示轮到哪个玩家走了,按一下1.2.3.4按键,对应1.2.3.4灯珠闪,再按一下走,

网友B:
用WS2812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

网友B(2024-11-07):
楼主成功做出来了没有?
围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