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951芯片未启动,芯片驱动代码参考了书上的,数码管显示0

楼主(2022-02-03):
#include<reg5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8 flag=0;
u8 TRH0=0,TRL0=0;
u8 code LedChar[18]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extern void I2C_Start();
extern void I2C_Stop();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extern bit I2C_Write(u8 dat);
extern u8 I2C_ReadAck();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延时函数
{
        while(t)
                t--;
}

void Chosse573(u8 i)//573选择使能
{
        switch(i)
        {
                case 4:        P2=(P2&0X1F)|0X80;break;
                case 5:        P2=(P2&0X1F)|0XA0;break;
                case 6:        P2=(P2&0X1F)|0XC0;break;
                case 7:        P2=(P2&0X1F)|0XE0;break;
        }
}

void SMG_XZ(u8 pos,u8 value)//数码管段选和位选
{
        Chosse573(6);
        P0=0X01<<pos;
        Chosse573(7);
        P0=value;
}

void StopLed()//关闭Led
{
        Chosse573(4);
        P0=0xff;
}

void InitSystem()//关闭蜂鸣器
{
        Chosse573(5);
        P0=0X00;
}

u8 ADC_Value(u8 channel)//读取PCF8951数据
{
        u8 value;
        I2C_Start();
        if(!I2C_Write(0x48<<1))
        {
                I2C_Stop();
                return 0;
        }
        I2C_Write(0x40|channel);
        I2C_Start();
        I2C_Write(0x48<<1);
        I2C_ReadAck();
        value=I2CReadNAK();
        I2C_Stop();

        return value;
}

void ADTrans(u8 dat)//数据转换
{
        dat=(dat*25)/255;
        SMG_XZ(0,LedChar[ dat / 10 ]);
        Delay(500);
        SMG_XZ(1,0x7f);
        Delay(500);
        SMG_XZ(2,LedChar[ dat % 10 ]);
        Delay(500);
}

void KeyDriver()//按键函数
{
        u8 value;
        if(S7==0)
        {
                Delay(500);
                if(S7==0)
                {
                        value=ADC_Value(0);
                        ADTrans(value);
                }
        }
        if(S6==0)
        {
                Delay(500);
                if(S6==0)
                {
                        value=ADC_Value(3);
                        ADTrans(value);
                }
        }
}

void main()
{
        EA=1;
        StopLed();
        InitSystem();
        while(1)
        {
                KeyDriv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