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单片机芯片,怎么连多个传感器?

楼主(2022-02-04):
想问一下,一个AT89C52,怎么连多个传感器。用的是DHT11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MQ-2传感器和光敏电阻传感器。朋友指导做了一个这样的图
不知道对不对。
程序应该怎么编写,请大佬指导

网友A:
一个MCU当然可以连接多路传感器和输出多路控制信号,不过对于还不能应对复杂编程的初学者来说不宜这么做,也几乎做不出来。应当按功能划分成几个模块,一个一个的攻克。这才能为后期整合功能打下基础。

网友B:
MQ2和光敏电阻是非数字输出的,AT89C52没有ADC,要么就上外部ADC,要么就上比较器

网友C:
你可以选择带Modbus协议的传感器,用单片机串口搭建一个总线,单片机做主站,传感器做从站,能连好多个,还不占用IO引脚

网友D:
根据传感器的不同,和控制对象的不同应用单片机对其驱动,你的电机就是io口输入输出控制,高低电平进行启停,显示屏一般是并口进行过数据传输,看对应数据手册。其余传感器一般都是根据信号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量信号,数字量信号。一般模块的话会通过串行通信(spi i2c 串口)进行数据传输。
总结:根据不同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进行编程驱动封装,最后根据要求进行调用

网友E:
看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