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佬,太阳能板怎么和单片机连起来

楼主(2022-02-04):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导线连接,有时也用其它东西连接。

网友B:
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和功率是随光照强度变化的, 需要在光照强的时候将太阳能板的电量通过调压电路给蓄电池充电, 蓄电池再DC-DC给单片机提供稳定持续的工作电量.

网友C: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不稳定,需要有控制电路才可以连接,根据负载功率并加一个锂电池或法拉电容。

网友D:
是说怎样用太阳能板给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E:
你是要给单片机供电吧 ,直接用一个稳压模块对接单片机的电源啊

网友F:
首先找到太阳能的电源输出端    然后再找到单片机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配合锂电池充电电路进行使用,将太阳能的电量进行存储,然后根据单片机工作电压,设计buck 或者boost电路(升压或者稳压),一般7805 或者ams1117。

网友H:
得降压吧,不然直接烧了

网友I:
太阳能根据串并联会实现不同的电压电流,你需要匹配相应的电压电流,电压可通过LDO实现降压,电流需要多个太阳能板并联大于单片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