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只能用usb连接电脑进行供电吗?

楼主(2022-02-04):
学校的项目要求用稳压器自己搭建一个稳压电源来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我想直接用开发板,能不能用自己搭建的稳压源电路板(就是那种洞洞板)上引出电压到开发板上给开发板供电?普中的板子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比如用个7805做简单一些的,正负极别接错了没问题的

网友B:
可以的,用外部供电时最好将与电脑连接的只接数据和电源负,电源正断开。以防损坏电脑。

网友C:
供电选择指标,电压,功率 也就是UI。普中板子看你用那种,一般来说5V输入,板子上没有宽范围输入的稳压电路模块。对于带有lcd 供电电流选择最少2A的输出能力,因为背光吃电流。oled的稳压源你可以选择标称25W的。

网友D:
直接做插头从DC5V输入。

网友E:
可以用手机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F:
当然可以,按你的说法,usb发明前大家都不用单片机了么?

网友G:
要啥稳压电路? 直接手机充电插头,插上USB线,不就给学习板供电了?

网友H:
当然可以了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不是更香嘛,搭建一个外围供电可以用AMS1117-5.0或者AMS1117-3.3(3.3V供电的单片机)

网友I:
自己搭建一个7805,还要用变压器,直接用你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可不要接反了!

网友J:
用3.3v可以直接供电

网友K:
我从来不用开发板,就算用开发板也不可能用USB电源,用电脑USB电源不说万一短路有损坏电脑的可能,这些USB电源或者充电器电源,属于开关电源,电流很大,干扰也大,我自己做的简易开发板和实际电路设计,基本都用220V转9V的变压器和7805做电源,1瓦的变压器最好用,可惜不好买,我就设计了带恒流的电源,和电脑的连接也用数字隔离芯片隔离。

网友L:
是不是老师要求,用交流220伏转到直流5伏?

网友M:
充电宝不是也能用么

网友N:
当然可以用其他的,不只是能用电脑连接usb

网友O:
要用其他的电源也可以,但是要注意电源的与电网的隔离良好,不然接单片机系统使用下载线,调试头可能会烧电脑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