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单个按键实现多功能:长按、短按次数识别程序

楼主(2022-02-05):
春节放假没有回老家,于是写了个多功能按键识别小程序!
按键分为长按识别(长按3秒),短按识别(记录识别当前按的次数),以节约单片I/O

用我自制的PIC16F887+I2C BD2004试验板测试如下图:

I2C BD2004显示按键执行状况

I2C BD2004显示按键执行状况

MPLABIDE编译状况

MPLABIDE编译状况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配合8M频率
//开关使用情况:
//长按约2秒 生置键生效
//单击 +  双击 -
//三击及以上未使用

//--------------//
#define  sw1 RA4   //
#define  long_time  200  //长按按键时间预设 约2秒
#define  re_time1   46   //第一次按下开关等待第二次按下开关的时长
#define  re_push    0    //第二次及之后的按住开关的时长 为零时双击效率增加
#define  re_time2   55   //第二次及之后等待再次按下开关的时长
bit     read_one;
bit     push_one;
bit     push_hold;
bit     sw_one_flag;
bit     re_push_lock;
bit     key_long_flag;
bit     push_one_flag;
bit     jian_temp_flag;
bit     long_lock_flag;
bit     sec_push_flag;
bit     long_flag;
bit     sen;
bit     set_sw_flag,short_temp_flag;
bit    to_noli_flag;
bit    thr_flag;
bit    jiao_set_flag;

bit   up_flag;        //加按键
bit   dn_flag;        //减按键
bit   se_flag;

uint    cont;
uchar   key_cont;
uchar   key_num;
uint   sw_open_cont,sw_open_cont1,re_push_cont;

char     set_mode;  // 长按+

void push_scan();   //长短及连按计次处理
void key_scan();    //对应按次处理

/*
////以下这段长短按键识别计数器 复制到TMR0中断内执行效率更高////////////
//--------------------//
if(sw1==0&&sw_one_flag==0&&cont<long_time)    //
{
cont++;if(cont>=long_time) long_flag=1;  //长按时间约2秒
}
else cont=0;
//--------------------//
if(push_one==1)
{
if(sw1==1&&push_hold==0) //第一次按下开关等待第二次按下开关的时长
{sw_open_cont1++;
}

if(push_hold)
{
//if(sw1==0&&re_push_lock==0){re_push_cont++;}//再次按下时间限制,用于不能太快松开
if(sw1==1&&re_push_lock==0)sw_open_cont++;//第二次及之后等待再次按下开关的时长
}

}
//--------------------//
////长短按键识别计数end////////////
*/

///////////////////
//----------------------------//
//单按键长、短按识别
//长按输出结果:key_long_flag 为1时有效,
//短按计次输出:key_num; key_num=1~10
void push_scan(void)
{
/////长按键处理//////
if(sw1==0&&push_hold==0)    //
{
//cont++;if(cont>=long_time) long_flag=1;  //长按时间约3秒 在中TMR0中断内执行提高计时稳定
if(long_flag&&sw_one_flag==0)   //处理长按钮
{
key_long_flag=1;
//didi(1);
sw_one_flag=1;
long_lock_flag=1;
}
} else {if(sw1==1&&sw_one_flag){ cont=0;sw_one_flag=0;long_flag=0;}}
/////长按键处理完成//////

//------短按处理--//
//---第一次按下后再放开按键的处理--//
if(sw1==0&&push_one_flag==0){push_one_flag=1;key_num=0;}//第一次压下开关检测 并清除旧的key_num
else if(push_one_flag==1&&sw1==1){push_one_flag=0;push_one=1;}//当第一次压下放开后置位压一次标志避免与长按冲突
//---第一次按下后再放开按键完成--//

//---当检测到第一次压下并放开后--//
if(push_one)
{
//---是否有第二次按压处理--//
if(sw1==0&&push_hold==0&&sec_push_flag==0)//检测有第二次压下
{
if(push_hold==0) key_cont=1;//有第二次压下时将上次的按键次数 先清零 导入开关后应关闭
push_hold=1;                //有第二次压下开关时置位开关按过的标志,
sec_push_flag=1;
}

else if(sw1==1&&push_hold==0) //若无第二次按开关 清零按过标志
{//sw_open_cont1++;         //在中TMR0中断内执行提高计时稳定
if(sw_open_cont1>re_time1)//超过指定间隔时间未按开关
{sec_push_flag=0;push_one=0;sw_open_cont1=0;
if(long_lock_flag)
{key_cont=0;long_lock_flag=0;}
else {key_cont=1;}}
}
//---第二次是否按压处理完成--//

//---第二次及之后按压计数处理--//
if(push_hold)//第二次压下开始作业计数
{
if(sw1==0&&re_push_lock==0)//再次按压开关
{ sw_open_cont=0;//有再次按下开关则清零松开计数器
re_push_cont++;
if(re_push_cont>re_push)//再次按下时间限制,用于不能太快松开
{key_cont++;re_push_lock=1;}
}
else if(sw1==1&&re_push_lock==1){re_push_cont=0;re_push_lock=0;}

else if(sw1==1)//标记有按过按键再放开时间判定
{
//sw_open_cont++;            //在中TMR0中断内执行提高计时稳定
if(sw_open_cont>re_time2)
{ push_hold=0;sw_open_cont=0;//超过指定时间标记位
push_one=0;sw_open_cont1=0;sec_push_flag=0;long_flag=0;
}

}

}
//---第二次及之后按压计数完成--//
}
//---短按处理完成 提取健值--//
if(sw1==1&&push_one_flag==0&&push_hold==0)//确认没有按键动作时
{
if(key_cont>0&&read_one==0)
{
key_num=key_cont;//dis=key_cont;
key_cont=0;
read_one=1;
}else if(read_one==1)read_one=0;
}
//短按之后没有及时放开按键 当到达长按上限时当作按键结束
else if(sw1==0&&key_cont>0&&push_hold==1&&long_flag==1)
{
if(key_cont>0&&read_one==0)
{
key_num=key_cont;//dis=key_cont;
key_cont=0;
read_one=1;
//不清除会导致第二次单按时触发长按累计
}else if(read_one==1){read_one=0;}long_flag=0;
}
///

}
//////长短按键处理end///////

void key_scan()
{
push_scan();
se_flag=key_long_flag; key_long_flag=0; //设置键
//if(key_num==1) {up_flag=1;key_num=0;}//加键
//if(key_num==2) {dn_flag=1;key_num=0;}//减键
//if(set_mode==0&&key_num==3) {thr_flag=1;key_num=0;}//按三次

//----設置鍵-----//

//---------------------//
if(se_flag&&set_sw_flag==0)  //长按处理分別進入時分﹑年﹑月日的校正
{
set_mode++;
if(set_mode>7)set_mode=0;
set_sw_flag=1;
se_flag=0;
} else if(se_flag==0&&set_sw_flag==1) set_sw_flag=0;
//---------------------//
}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

楼主:
视频没法上传!

网友A:
楼主开源精神敬佩,方便分享整个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