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光追踪装置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想做一个双轴太阳光追踪装置,查了好多资料,确定用stc12c5a60s2芯片,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为uln2803,LCD1602用来显示四个光敏电阻的值,焊接好后,功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当我不接步进电机的时候,lcd1602最亮,接一个步进电机的时候,lcd1602变暗一些,电机转速不是很快,接两个步进电机后,lcd1602开始闪烁变暗,电机转速明显变慢,请问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呀?

网友A(2022-02-05):
把供电系统完善好,这明显是供电能力不足造成。

网友B: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C:
明显是电源功率不足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D:
建议主控与驱动分开供电

网友E:
分两个思路来解决:1、在LCD1602和电机供电端分别并联电容器,进行退耦;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就更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但,即使换电源,也要有退耦电容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源功率不足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我用的这个,直接接了个开关就连上了。。。

网友F:
大佬能推荐一下合适的电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供电系统完善好,这明显是供电能力不足造成。

大佬有什么推荐的电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主控与驱动分开供电

我试过分开,lcd没问题不闪烁了,但是两个步进电机还是带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这个,直接接了个开关就连上了。。。

如果你管这个东西叫电源的话,其他网友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这个,直接接了个开关就连上了。。。

这只是个插座
另一边接的是什么?
电池组?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这个,直接接了个开关就连上了。。。

这是插座,不是电源。。。

网友H:
我觉得是电源供电不足,可以给1602单独供电,用两套电源,互不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个插座
另一边接的是什么?
电池组?变压器?

另一边直接插的电脑usb,,,电池组也试过,,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电源供电不足,可以给1602单独供电,用两套电源,互不干扰

我试过1602用电池盒供电,两个步进电机用电脑usb,步进电机还是转不起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1602用电池盒供电,两个步进电机用电脑usb,步进电机还是转不起来。。。

电脑USB才500毫安的电流,你不会用的是22的电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电脑USB才500毫安的电流,你不会用的是22的电机吧?

28byj48

网友J:
我建议你买个稳压电源,如果你打算继续玩电子的话

网友K:
我也在做,可以加我一下吗54120605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L:
楼主专业水平有点。。。。USB电源也能给电机供电??????????!!!!!!!!!

网友M(2023-03-09):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