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NRF2401通信程序

楼主(2022-02-05):
main。c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delay.h"
#define _EINT()   __bis_SR_register(GIE)
#define _DINT()   __bic_SR_register(GIE)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MSP430锁相环初始化
*************************************************************************/
void CLK_Init()
{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only DCO has to stabilize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121;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8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249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8 MHz / 32,768 Hz = 250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250000);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CLK_Init();     //MCLK = SMCLK = 4M

  NRF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LED_L;        //LED
  }
  LED_H;

RX_Mode();
_EINT();

  while(1)
  {
    NRF_RxPacket(rx_buf);

    delay_ms(10);

  }
}
Nrf2401.c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TX_Address[5]={0x34,0x34,0x10,0x10,0x01};//设置发送端的地址
uchar RX_Address[5]={0x34,0x34,0x10,0x10,0x01};//设置接收端的地址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0x00};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0x00};

/****************************STM32程序***************************************/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_Init(void)
{
  P4SEL=0;
  P4DIR |= CSN + MOSI + SCK + CE;  //SOMI , IRQ INPUT
  P4OUT&=~(CSN + MOSI + SCK + CE);
  CSN_H;
  //P4IES |= IRQ;         //下降沿置标志位
  //P4IE |= IRQ;
  P1DIR |= BIT0;        //LED
  P1OUT |= BIT0;        //LED
}

void RX_Mode(void)
{
  CE_L;
  //设置端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_NRF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_NRF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初始化配置字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SETUP_AW,0x03);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SETUP_RETR,0x1a);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RF_CH, 40);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RF_SETUP, 0x0f);
  //PWR_UP、TX_DS、IRQ、EN CRC、rX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CONFIG, 0x0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Prim:RX. RX_DR enabled..
  //清除标志位
  uchar sta=SPI_R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WR_Reg(WRITE_REG_NRF+STATUS,sta); //清除TX_DS,RX_DR或MAX_RT中断标志
  //CE_H;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

void TX_Mode(void)
{
  CE_L;
   //设置发送端的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_NRF+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_NRF+RX_ADDR_P0, 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初始化配置字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SETUP_AW,0x03);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2.45G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RF_SETUP, 0x0f);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LNA:HCURR
  SPI_WR_Reg(WRITE_REG_NRF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清除TX_DS标志位
  uchar sta=SPI_R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WR_Reg(WRITE_REG_NRF+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E_H;
}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char NRF_Check(void)
{
    uchar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char i;
    SPI_Write_Buf(WRITE_REG_NRF+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uchar NRF_TxPacket(uchar *txbuf)
{
    uchar sta;
    CE_L;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CE_H;//启动发送
    delay_us(10);
    while((P2IN&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SPI_R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WR_Reg(WRITE_REG_NRF+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0)//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SPI_WR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LED_J;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uchar NRF_RxPacket(uchar *rxbuf)
{
  uchar sta;
  CE_H;       //CE 高电平>=130us,接收模式
  delay_us(130);

  sta=SPI_R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WR_Reg(WRITE_REG_NRF+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
  {
    CE_L;

    LED_J;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SPI_WR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spi程序**************************/
uchar SPI_RW(uchar data)
{
  uchar bit;
  for(bit=0;bit<8;bit++)
  {                           //先高位,后低位
    if(data & BIT7) MOSI_H;
    else MOSI_L;
    delay_us(2);  //数据建立时间 1us
    SCK_H;
    delay_us(2);
    data <<= 1;     //一条指令的时间
    if(SPI_IN) data |= BIT0;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else data &=~BIT0;
    SCK_L;
    delay_us(1);
  }
  delay_us(1);
  return(data); // return read data
}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_L;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_H;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_L;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_H;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接收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在接收时读取FIFO 缓冲区中的值。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READ_REG 命令把数据从接收FIFO(RD_RX_PLOAD)中读出并存到数组里面去。*/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_L;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Perform SPI_RW to read byte from nRF24L01
  CSN_H;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发射缓冲区访问函数:主要用来把数组里的数放到发射FIFO 缓冲区中。
基本思路就是通过WRITE_REG 命令把数据存到发射FIFO(WR_TX_PLOAD)中去。*/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_L;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delay_us(1);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then write all byte in buffer(*pBuf)
    SPI_RW(*pBuf++);
  CSN_H;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2(void)
{
  LED_J;  //LED
  P2IFG =0;
}

NRF2401。h
#ifndef NRF24L01_H
#define NRF24L01_H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OW_UP通过配置子写入
#define CSN  BIT2  //每次SPI前一个下降沿,SPI后上升沿
#define MOSI BIT0
#define MISO BIT1
#define SCK  BIT2
#define CE   BIT4
#define IRQ  BIT5

#define CSN_H P2OUT |= CSN
#define CSN_L P2OUT &=~CSN
#define CE_H  P3OUT |= CE
#define CE_L  P3OUT &=~CE
#define SCK_H P3OUT |= SCK
#define SCK_L P3OUT &=~SCK
#define MOSI_H P3OUT |= MOSI
#define MOSI_L P3OUT &=~MOSI
#define SPI_IN P3IN&MISO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NRF_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READ_REG_NRF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_NRF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extern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extern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uchar SPI_RW(uchar data);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void NRF_Init(void);
uchar NRF_Check(void);
uchar NRF_TxPacket(uchar *txbuf);
uchar NRF_RxPacket(uchar *rxbuf);

/****************LED指示灯*********************/
#define LED_J P1OUT ^= BIT0
#define LED_H P1OUT |= BIT0
#define LED_L P1OUT &=~BIT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