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鱼缸源程序

楼主(2022-02-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ON    led=1
#define  LED_OFF   led=0
uchar dis_time_buf[16]={0};
char code str[] =  "已加热\n";
char code str1[] =  "已喂食\n";
char code str21[] =  "已关灯\n";
char code str22[] =  "已开灯\n";
char code str3[] =  "已供氧\n";
unsigned char dat;
uint rrr;
//定义led灯
sbit led=P1^0;  //照明引脚
sbit ledds1302 =P1^4;   //加热棒工作
sbit dianji1=P1^6;
sbit dianji2=P1^5;
sbit ledduiguan=P1^7;    //水泵工作  开始供氧气
//ds18b20引脚定义
sbit DQ =     P2 ^ 6;  //定义端口DQ
sbit led0    =P2^0;
sbit led1    =P2^1;
sbit led2    =P2^2;
sbit led3    =P2^3;
sbit k         =P3^4;
sbit l          =P3^5;
sbit led7     =P1^4;
unsigned char q=1;
unsigned char w=8;
//红外对管引脚定义
sbit OUT1=P2^5;//3
sbit OUT2=P2^4;
//ds18b20数组
unsigned char tx[10]={0,0,0x2E,0,0,0,0,0xDF,0x43,0x0A};
//ds18b20数组

//unsigned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gongyang
//unsigned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gongying

//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x
//出口参数:无
//说明:当晶振为12M时,j<112;当晶振为11.0592M时,j<122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微秒级延时函数
* 输入 : num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 名称 : Delaynms()
* 功能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输入 : num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0;db++);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2);
                DQ = 1;
                dat>>=1;
        }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Data_L=0;
        unsigned char num=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x[0] = (a/16+b*16)/10;      //整数部分

        tx[1] = (a/16+b*16)%10;

//    Data_L=a&0X0F;
//    for(num=3;num<7;num++)                 //小数部分
   {
      Data_L=Data_L*10;                                 //10           //100                //40                 //80
     tx[num]=Data_L/16;                         //0          //6                        //2                         //5
      Data_L=Data_L%16;                                 //10           //4                        //8
        }

}

void anjian()
{
        if(k==1)
        {
                Delay(5);
                if(k==1)
                {
                                w++;
                        if(w>=9)
                        {
                        w=9;
                        }
                }
}
     if(l==1)
         {
                Delay(5);
                 if(l==1)
                 {
                        w--;
                         if(w<=0)
                         {
                        w=0;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2是5号中断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100)               //间隔200ms(50ms*4)读取一次时间
  {
   t=0;
         rrr++;
          if(rrr%2)
                {
                        dianji2=1;
                }
                else
                {
                        dianji2=0;
                }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2(void)
{
  RCAP2H=0x3c;//赋T2初始值0x3cb0,溢出20次为1秒,每次溢出时间为50ms
RCAP2L=0xb0;
TR2=1;             //启动定时器2
ET2=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发送字符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sendwendu(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weishi(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1[i] != '\0')
           {
                SBUF = str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dengguang1(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1[i] != '\0')
           {
                SBUF = str21[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dengguang2(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22[i] != '\0')
           {
                SBUF = str22[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sendgongyang( )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3[i] != '\0')
           {
                SBUF = str3[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红外引脚  **********  P3^2   *********************
/*端口定义*/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用来存放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
unsigned char   irdata[33];//用来存放32位码值

void clear_IR()
{
         IRcord[0] = 0;
         IRcord[1] = 0;
         IRcord[2] = 0;
         IRcord[3] = 0;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
        i=0;
            irdata[i]=irtime;
            irtime=0;
            i++;
                   if(i==33){
                          irok=1;
                        i=0;
                          }
                }
        else{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2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reload value
  TL0=0x00;//initial value
        TL1=0xFD;
        TH1=0xFD;
        TR1=1;
        SCON = 0x50;
        ES=1;
  ET0=1;//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外部中断0子函数
{
        IT0 = 1;   // Configure interrupt 0 for falling edge on /INT0 (P3.2)
        EX0 = 1;   // Enable EX0 Interrupt
        EA = 1;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关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1;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for(i=0;i<4;i++){//处理4个字节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cord=irdata[k];
                        value=value>>1;
                if(cord>7) value=value|0x80; //大于某值为1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none( void ) interrupt 4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ed=0;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Init_DS18B20();
Delay_xms(10);
Init_timer2(); //外部中断0
EX0init();    //外部中断0子函数
TIM0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SBUF = 1;
dianji1=1;
dianji2=1;
ledds1302=0;
ledduiguan=1;
while(1)
  {
        if(OUT1==1||OUT2==0)//红外对管+水泵
                        {
            ledduiguan=0;
            Delay_xms(900);
            ledduiguan=1;
                        }
                anjian();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if(tx[1]==w)
{
                led=0;
                Delay(500);
                 led=1;
        }
/////////////////////////////////////////////////////////////////////////////////HX1838b
        if(irok)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 /*遥控成功接收*/
        irpro_ok=0;
                           }
                                //红外控制照明  照明
                        switch(IRcord[2])
            {
            case 0x45:LED_ON;senddengguang1();clear_IR();                            break;//1    灯泡
        case 0x44:LED_OFF;senddengguang2( );clear_IR();                        break;//4
        case 0x07:ledds1302=0;sendwendu( );clear_IR();                                break;//2   加热棒
        case 0x16:ledds1302=1;sendwendu( );clear_IR();                                break;//5
        case 0x47:dianji1=1;dianji2=0;sendweishi( );clear_IR();                break;//3  喂食电机
        case 0x43:dianji1=1;dianji2=1;sendweishi( );clear_IR();                break;//6
        case 0x15:ledduiguan=0;sendgongyang( );clear_IR();          break;//8                     水泵供养
        case 0x19:ledduiguan=1;clear_IR();                                                         break;//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