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处于检测单片机,无法录入程序

楼主:
如图,用的开发板

网友A(2022-02-06):
STC单片机烧录需要重新上电啊,另外普中开发板应该有自己的烧录程序吧?如果都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你确定型号没有选错么? 确定是 STC89C52  而不是 STC89C52RC 么? 据我所知  STC89C52已经很久买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烧录需要重新上电啊,另外普中开发板应该有自己的烧录程序吧?如果都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害,谢谢老哥,型号选错了,还有个rc,看半天,谢谢了

网友D:
我前几天刚搞好一个STC12的40PIN的最小系统板下载板,就只有11.0592Mhz晶振电路+复位RC+MAX202串口电路, 做好也是跟上面一样的停在检测单片机这个状态后没动静了. 换了一个STC单片机上电就可以识别单片机下载hex文件了.换回那个还是一样无反应. 这样我这里两个一样的单片机,一个好的,一个应该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