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结构体的使用及调用

楼主(2022-02-06):
当前学习,书上关于结构的说明不是很详细。虽然解决了问题,共享出来,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RTC.h里定义结构:
typedef struct
{
        u16        year;
        u8        month;
        u8        day;
        u8        hour;
        u8        minute;
        u8        second;
}timer_TypeDef;

extern  timer_TypeDef xdata clock;

在RTC.C里加入此语句,
timer_TypeDef xdata clock;
因main文件里include  RTC.h, 可直接调用。 我试过删除xdata,编译就出错。看起来只有这样的操作才用结构。
我曾经在main.c里,全局变量里用 传统的struct  rtc{} clock;  来定义结构,一直没有成功。
大家有其它方式使用结构吗?

网友A:
按你的步骤打一遍代码
xxx.h:timer_TypeDef xdata clock;
xxx.c:timer_TypeDef xdata clock;
编译成功

xxx.h:timer_TypeDef clock;
xxx.c:timer_TypeDef clock;
编译成功

xxx.h:timer_TypeDef clock;
xxx.c:timer_TypeDef xdata clock;
编译失败

xxx.h:struct  rtc{}; extern struct  rtc clock;
xxx.c:struct  rtc clock;
编译成功

网友B:
如果必须加xdata才能通过编译的话,那么就跟什么结构体完全无关了,是你的RAM全用光了。

楼主:
RTC.h里定义结构,RTC.c里使用此结构, 在main.c里还会调用此结构,编译成功的三个,可以这样吗?
多谢!

网友C:
1. xdata只是申明变量使用外部扩展存储器,和struct定义无关
2. 用到了extern,再修改源变量定义的同时,需要修改extern申明保持一致,且并不推介使用extern,可以通过函数封装获取。
3. 至于struct的定义,有多种类型,就你上面的typedef而言,可以如下用法:
typedef struct test_s {
   ......
}test_t;
1> 通过strcut定义: struct test_s test; (使用这种, 上面的typedef 和 test_t 可省略去掉)
2> 通过test_t定义: test_t test;            (使用这种, 上面的test_s 可以省略去掉)
这属于c基本语法,看你上述的表达应该是想使用如下方法:
struct test_s{
  ......
} test;
这样也可以定义test结构体成员,但实际使用中基本不存在这种用法,都是上面示例的用法。
至于你说的编译不过,可以在定义前加入xdata尝试:例如: xdata test_t test;   或者xdata struct test_s test;另外C基础语法的学习测试,建议先在电脑端编译测试运行

说这么多,只为进来拿3分下载一个资源 ,好心人就施舍我几分吧....

网友D:
ram用光了是正解

网友A:
上班摸鱼中,只能用Proteus 仿真一下
Proteus 的AT89没有xdata, 用idata代替一下,编译成功

main.c

#include <STC89C5xRC.H>//Code:8k        Ram:512        xdata:256        EEProm:5k        Addr:0x2000
#include "struct_Tes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DateTime idata PLC_Clock = {2022, 2, 9, 15, 12, 0};

u8 TMR_Clock_ACC;
u8 TMR_Disp_ACC;
u8 Disp_Buff[8];
u8 code smgduan[]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40}; //共阴数码管
                                                                                //0*****1*****2*****3*****4*****5*****6*****7*****8*****9*****-**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Sys10ms;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1ms@12.000MHz 12T
    if(TMR_Disp_ACC)TMR_Disp_ACC--;
    if(++Sys10ms == 10)
    {
        Sys10ms = 0;
        //Timer 10ms
        if(TMR_Clock_ACC)TMR_Clock_ACC--;
    }
}
void Sys_Init(void)
{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EA = 1;                                //All interrupt Enable
}
void main()
{
    u8 Sta = 0;
    Timer0Init();
    Sys_Init();
    while (1)
    {
        if(!TMR_Clock_ACC)
        {   TMR_Clock_ACC = 100;
            Clock_Calc();
            Disp_Buff[0] = PLC_Clock.SEC % 10;
            Disp_Buff[1] = PLC_Clock.SEC / 10;
            Disp_Buff[3] = PLC_Clock.MIN % 10;
            Disp_Buff[4] = PLC_Clock.MIN / 10;
            Disp_Buff[6] = PLC_Clock.HR % 10;
            Disp_Buff[7] = PLC_Clock.HR / 10;
        }
        if(!TMR_Disp_ACC)
        {   static u8 i = 0;
            TMR_Disp_ACC = 2;
            P2 = 0xff;
            if(i == 2 || i == 5)
                P0 = 0x40;
            else
                P0 = smgduan[Disp_Buff[i]];
            P2 = ~(0x01 << i);
            i = ++i % 8;
        }
    }
}

struct_Test.h

#ifndef _struct_Test_H_
#define _struct_Test_H_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YY;
    unsigned char MM;
    unsigned char DD;
    unsigned char H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 DateTime;

extern DateTime idata PLC_Clock;

void Clock_Calc();

#endif

struct_Test.c

#ifndef _struct_Test_H_
#include "struct_Test.h"
#endif

void Clock_Calc()
{
    if(++PLC_Clock.SEC >= 60)
    {
        PLC_Clock.SEC = 0;
        if(++PLC_Clock.MIN >= 60)
        {
            PLC_Clock.MIN = 0;
            if(++PLC_Clock.HR >= 24)
            {
                PLC_Clock.HR = 0;
                if(++PLC_Clock.DD >= 30)
                {
                    PLC_Clock.DD = 0;
                    if(++PLC_Clock.MM >= 13)
                    {
                        PLC_Clock.MM = 1;
                        PLC_Clock.YY++;
                    }
                }
            }
        }
    }
}

网友E:
xdata只是数据定义在了外部的ram区,这个ram可能不是真的外部ram,一般stc在内部集成了片外的ram区,所以xdata只是定义了变量的位置,和程序没有什么关系,报错大部分就是ram不够用了,根据你选择的芯片决定你的ram区大小,像89c51只有128字节,内存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网友F:
51 have 3 type memory
data : address 0x00~ 0x7F (internal memory)
idata: address 0x00~ 0xFF (internal memory)
xdata: address 0x0000~ 0xFFFF (external memory 外部)

网友G:
这样写就不会出错了
extern struct
{
成员1;
成员2;
.......
}xdata GPS_Buffer0,GPS_Buff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