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位带别名区是不是浪费内存?

楼主(2022-02-06):
春节假期学习了STM32权威指南,总是感觉位带别名区浪费了内存,一bit扩展到32比特去映射,两个1M位带区映射到两个32M别名区,那么这64M别名区的内存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网友A:
节约有时也是需要成本的,想不浪费可以定制MCU,比如那么多引脚真浪费

网友B:
听过一个老师傅说过,当你能看懂另一个人的代码时,并不是你的程序能力有多好,而是写这个程序的人强。一个好的程序,讲究的是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别名映射大大增加了程序的可读性,所以不存在内存浪费的问题。

网友C:
不用位带访问某一位就不用4字节了吗?

网友D:
因为位带别名区操作很方便,并且STM32目前还没有把4GB线性空间占满的需求,所以这64M的占用也就无伤大雅了

网友E:
放心的用吧,没事的

网友F:
不用白不用,反正一般几十KB,几百KB的内存根本站不满 2^32次方地址,不用白不用

网友G:
一个班级标准是32个人,难道就因为现在你班级只有2个人就只给你一个2平方的角落让你开班?要是以后补齐了32个人怎么办。STM32以后升级需要的话拿到从其他地方内存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