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键启停程序,请大神看一下哪里出错了?

楼主(2022-02-06):
单片机启停程序,设想是:按一下启动,再按停止。现在是通电后喇叭响,按一下就停了,再按没反应。大家看一下哪里有错误,找不出来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p=P1^5;
         bit  flag=1;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i>0;i--)
                         for(j=0;j>0;j--);

         }

                  void main()
          {

           IT0=0;
                  EX1=1;
                  EA=1;

                   while(flag)
          {
          pp=~pp;

                   delay(10);
           }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2

                {
                            delay(10);
                          if(P3^3==0)
                           {
                                flag=~flag;
                           }

         while(P3^3==1);

                }

网友A:
延时函数有问题,时间太短了,第一个for循环只执行一次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i>0;i--)
                  for(j=0;j>0;j--); //这句根本就不执行
         }

网友B:
1。main内的主while一定是while(1)
2。中断内不要用delay
3。一键启停请用下降沿触发,IT1 = 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p=P1^5;
bit  flag=1, flag_Swap;
uint delay_cnt = 0;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 i>0; i--)
                for(j=0; j>0; j--);
}
void main()
{
        IT1=1;
        EX1=1;
        EA=1;
        while(1)
        {
                if(flag)
                {
                        pp=~pp;
                }
                if(flag_Swap)
                {
                        if(delay_cnt == 0)flag=~flag;
                        if(++delay_cnt > 1000)//消抖
                        {
                                delay_cnt = 0;
                                flag_Swap = 0;
                        }
                }
                delay(10);
        }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2
{
        flag_Swap = 1;
}

网友C:
单片机用什么语言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ain内的主while一定是while(1)
2。中断内不要用delay
3。一键启停请用下降沿触发,IT1 = 1;

太感谢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过不是很理想,外中断程序里不能延时去抖动,造成按键仍然有一定的几率出错。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但是不理想,延时去抖不能用在中断程序里,造成按键不可靠,进入中断后关掉中断效果也不好。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p=P1^5;          sbit k8=P3^3;
bit  flag=1, flag1;
uint delay_cnt = 0;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 i>0; i--)
                for(j=0; j>0; j--);
        }
                        void main()
        {
        IT1=1;
        EX1=1;
        EA=0;
        while(1)
        {        if(flag==1)

                {
                        pp=~pp;
                                                delay(10);
                }

                        if(k8==0)
                          {         delay(10);
                                  if(k8==0);

                if(flag1==1)
                {
                   flag=~flag;

                                   flag1=0;
                                }

                                  EA=1;
                                }

        }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2
{                 EA=0;
        flag1 = 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但是不理想,延时去抖不能用在中断程序里,造成按键不可靠,进入中断后关掉中断效果也不好 ...

请参考我的消抖方法~
其实你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用中断

楼主:
谢谢指点,用中断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程序有较长时间的循环等待时,非中断暂停键就不会快速响应,当然,这个程序例可以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但是不理想,延时去抖不能用在中断程序里,造成按键不可靠,进入中断后关掉中断效果也不好 ...

简单的问题不要用复杂的方法解决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p=P1^5;
sbit k8=P3^3;
bit  flag=0;
uint delay_cnt=0;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 i>0; i--)
                for(j=0; j>0; j--);
}*/
void main()
{
//        IT1=1;
//        EX1=1;
//        EA=0;
        while(1)
        {
//                if(flag==1)
//                {
//                        pp=~pp;
//                        delay(10);
//                }
                if(k8==0)
                {
//                        delay(10);
//                        if(k8==0);
                        if(++delay_cnt>=500 && flag==0)
                        {
                                flag=1;
                                pp=~pp;
                        }
//                        EA=1;
                }
                else
                {
                        flag=0;
                        delay_cnt=0;
                }
        }
}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2
{
        EA=0;
        flag1=1;
}*/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将程序下载单片机后,喇叭不响,自己稍微改动一下,仍然不响,可是按照程序推理应该可以运行的。确定硬件没有问题,更换以前程序可以响的,只是不可靠。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p=P1^5;
sbit k8=P3^3;
bit  flag=0;
uint delay_cnt=0;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j;
        for(i=x; i>0; i--)
                for(j=0; j>0; j--);
}*/
void main()
{
//        IT1=1;
//        EX1=1;
//        EA=0;
        while(1)
        {
//                if(flag==1)
//                {
//                        pp=~pp;
//                        delay(10);
//                }
                if(k8==0)
                {
//                        delay(10);
//                        if(k8==0);
                        if(++delay_cnt>=500 && flag==0)
                        {
                                flag=1;
                                pp=~pp;
                        }        delay_cnt>10; //自己增加的部分
//                        EA=1;
                }
                else
                {
                        flag=0;
                        delay_cnt=0;
                }
        }
}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2
{
        EA=0;
        flag1=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用中断主要是考虑到,:如果程序有较长时间的循环等待时,非中断暂停键就不会快速响应,当然,这 ...

正常写程序应避免产生长时间的循环
见到那些Delay(10)的按键消抖/数码管显示和while(!key)松开检测
就觉得是白白浪费了单片机的速度
就算是最老的51单片机都可以1微秒一条指令
10毫秒可以跑上千条指令
所以你的思路不应该去想用中断快速反应按键
而是要去想如何减少使用阻塞式延时

网友E:
按键可以使用状态机,能够有效的去除阻塞延时。

网友F:
按键按下后,开启定时器计时消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但是不理想,延时去抖不能用在中断程序里,造成按键不可靠,进入中断后关掉中断效果也不好 ...

好办法就是学会用定时器中断,通过定时器中断,在程序中植入毫秒计时,也就是经常在例程中看到的 SysTick++操作。程序中所有的延迟,都可以通过对SysTick时钟的比对来实现。 如你要Delay(20ms);可以对时间变量T1= SysTick;取值,然后判断 通过判断 SysTick-T1是否大于20来实现延迟,多看例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知识量有点多,我先去研究研究了。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