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问题

楼主:
掉电记忆时间 重启后时间不记忆   麻烦大佬指教下 EEPROM程序用的STC上的

网友A(2022-02-07):
建议对比下这个型号的官方PDF文档中的eeprom的使用,IAP_TRIG = 0x46;IAP_TRIG = 0xb9; 有些型号是这个。

网友B:
1. 代码不全
2. 贴图片不方便验证
3. STC EEProm 的建议写流程是
    A. 先用数组备份EEProm的资料
    B. 更新数组中的数据
    C. 擦除扇区
    D. 把数组写进EEProm
4. Drv_EEPROM_WriteWord里你只写一两个Byte就先把整个扇区擦除了,其他地址的资料也都没了
5. 如果你只有一两个Byte的数据要存取,第3和4点可以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