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源控制,想问问如何保护设备的程序安全呢?
关闭

楼主(2022-02-07):
工控电源控制,想问一下如何保护设备的程序安全呢?

网友A:
是否用了加密芯片就一定安全,有方案上的差异吗

网友B:
听起来挺厉害,如何做到呢

网友C:
肯定不是了,应该是外接1个加密模块,来进行程序和数据的安全存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软加密的不行吧?

硬件加密,咋加密,做个盒子保护硬件?

网友D:
硬件加密,咋加密,做个盒子保护硬件?

网友F:
软加密过时了,现在主流是硬件加密

网友E:
软加密的不行吧?

网友G:
程序防抄板的话,自身软加密是不是可以用一下

网友H:
至于你问的“设备的程序安全”是设备为主的安全还是程序为主的安全呢 ?
前者可以看手册加实操修正,后者最安全的保密措施是销毁或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