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音频切换板区域放音选择

楼主(2022-02-07):
8进1出8路音频切换
1进8出为区域放音选择

网友A(2023-02-24):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原理吗

这原理还看不出?小程序,单片机io口控制八个继电器而已,还得写记忆哪个继电器

有点大材小用还麻烦,其实用个类似于台式万用表档位开关就行了,成本还低简单

网友C:
弄成可以遥控切换的就更方便了!